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讨论] ADS仿真测量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时,输入噪声功率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楼主(2017-03-10):
使用ADS仿真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时,输入功率有些问题,和想象中的数值有些差异,不知道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仿真过程如下:

图片可能看不太清楚,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为
增益:15dB NF10dB 噪声控制器的噪声带宽设为1Hz  测试结果为:

这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不相符。根据公式Pn=kTB的计算结果为:

测量得到的结果比计算结果少了3dB左右。除去系统中的放大器再次测量:

此时结果和测量得到的结果相同。

同样的去掉放大器加入衰减器进行测量,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为什么输入噪声功率在加入放大器后就出了问题了?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你的amp模型上有问题?就是它的S11=0,即理想的50欧姆输入阻抗,但是这个输入阻抗是理想的没有噪声的。因此源噪声功率被分掉了一般,降了3dB?
是不是需要对你的amp模型的输入电阻噪声特性也要设置一下?
这个我也没有弄过,只是猜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放大器的阻抗是匹配的 源噪声功率就会被分掉一半?那我接衰减器时也是匹配的,为什么就没有被平分。也可能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AMP模型里要设置一个Rn(等效热噪声电阻)参数,你看一下设置后是否会有变化。衰减器模型应该本身就包含了热噪声特性,因此不会发生平分的问题。关键是AMP里的噪声特性是否设置正常?具体可以看它的help。-176.985dBm/Hz在室温下是违背物理规律的,肯定是模型的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好。
不过如果假设这个AMP是放在接近绝对0度的液氮里的话,我觉得Vin处的热噪声应该是-177dBm/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