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7-03-10):
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用HFSS 15仿真带状差分线时,两次仿真的插入损耗结果不一样呢?模型,边界条件,激励,求解设置都一样,但是最后仿真结果却不一样。边界条件:辐射边界条件,激励:波端口激励,求解频率10GHz,扫频范围0-20G。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急~~~

网友:
你不上传模型。。大家怎么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

网友(2017-04-09):
这肯定是自己哪里搞错了

网友(2017-11-01):
HFSS window
Results->Solution data->Convergence
检查mesh数量 与 是否都有收敛

网友:
mesh不一样

网友:
10之89,因該有錯

网友(2020-02-03):
有些设置使用auto,会不会导致前后两次仿真有差别呢

网友(2023-08-18):
加你好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