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与calibre关联的问题

楼主(2017-03-10):
在.cdsinit中输入加载calibre的语句时,请.cdsinit是哪个目录下的,最好给一下您的.cdsinit目录做参考,谢谢!

网友:
把.cdsinit放在用户的home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需要在.cdsinit中加入("calibre安装目录/calibre.skl")语句就可以了。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