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如何转化为基准电流?

楼主(2017-03-10):
请问各位大师,目前小弟已经搞出一个BG,得到一个1.2V的输出,但是目前想获得一个不随温度变化的电流Iref,查了一下资料,有几种方法:1.利用片外低温漂高精度电阻;2.利用正负温系数电阻抵消;3.再做一个Ictat然后进行高阶曲率补偿;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简单方法可以实现啊?

楼主:
目前验证了用OP做V-I转化,但是我找了最小温度系数电阻还是影响太大了,Iref变化太多了,又不想用片外电阻。

网友:
首先,弄清楚你想要Iref的目的。如果不是做仪表校准,只要你考虑到温度系数对整个系统的作用,一个Iptat完全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
其次,如果非得产生一个Iref,你说的这三种已经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你的三种方法:
1.需要多占一个pin,需要外部精确电阻,还需要注意op的offset随温度变化。如果这些都能解决,这是最直接的办法。
2.正负电阻抵消需要准确的model参数,根据你的工艺自己掂量。
3.方法三也依赖model准确度。有些东西理论上可行并不等于实际上可实现。复杂的电路在实现时会有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器件越多的电路可靠性就越差。简单粗暴但能工作又便于实现的电路才是王道。
个人观点,进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