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能有IC设计公司使用工具的信息,特别是前端

楼主(2017-03-11):
如题:     后端设计的工具由于设计厂商就选择大三家,都比较固定     前端设计的不同工具各有优劣,特别是功耗,仿真,验证
     各大厂商都选用哪些工具,能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2017-07-04):
不是太明白你说的前端设计指什么。
一般前端设计都是跟根据spec或者algorithm,直接写RTL code,这个spec或者algorithm每个公司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都是系统工程师或者或者算法工程师个给出。
芯片设计仿真,验证的话主要还是cadence或者synopsys,mentor的还是在fpga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