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疑问:nand flash 怎么对每一位进行读取?

楼主(2017-03-11):
我们都知道nor型flash 可以访问每一位,所以可以对每一位进行读或写。但是nand结构中每个单元串联构成一个页,而写操作的话是改变衬底和栅的电压即可,可是我怎么想不通怎么读取每一页的数据,
因为串联,所以如果每个单元的由于存储数据导致阈值电压不同,而他们又是串联,怎么读。。。。网上查了半天都是说算法实现。。(纠结)
还请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终于知道了,vpass和vread ,读取某个单元时加vread其他单元栅加vpass,从头到尾顺序读出每个单元的存储数据到寄存器,然后按需要的地址读出需要的单元数据。

网友:
一页上的cell并不是串联的,一个bitline的cell是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