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交流特性中 输出电阻ro和导通电阻Ron有什么区别,具体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7-03-11):
ro≈1/λ*ID,那么导通电阻的计算公式是什么,他们具体怎么理解

ro≈1/λ*ID,那么导通电阻的计算公式是什么,他们具体怎么理解
ro≈1/λ*ID,那么导通电阻的计算公式是什么,他们具体怎么理解

网友:
一个大信号,一个小信号

网友:
ro 是管子在饱和运行时等效成电流源的输出电阻。
Ron = 1/gm 是管子在线性区等效成电阻。

网友:
RON: DC 建立后,mos管的VDS/IDS。
ro=1/gds, small signal R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无论管子在什么区,只要工作,那么Ron就表示直流大信号电阻,总是管子的VDS/IDS,而ro表示就表示小信号电阻,总是1/gds呗

网友(2025-03-19):
有点疑问就是,大信号情况下也分线性区和饱和区,为啥导通电阻只是线性区的VDS/ID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