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rail to rail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17-03-12):
本人现在设计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出了一些小问题,要求输入电压摆幅为0.2-2.3V,本人现在可以做到0.5-2.45,按理说rail to tail是可以做到0V左右的输入共模电平,本人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目前做了个实验,在0.5V的时候看了下开环增益非常小,只有50dB左右,但是在0.7-2.4V的输入范围中增益都有80dB以上,所以怀疑实在输入共模电压低的时候工作点出了问题,但是怎么都调不好,下图是原理图和具体尺寸,请大家帮忙看看具体问题在哪里,谢谢!

网友:
图看着真心累。但是重点你都get到了啊,看看0.5V的时候哪个管子的不在饱和区或者不太正常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在0.2V调好了管子,到了其他电压另外一些管子又会不在饱和区,例如在2.0V相同的管子会工作状态不对,还有比如我之前算给共源共栅所有管子的电流按照2uA来计算宽长比的,但是实际只有500nA的电流,共源共栅的栅极我都是用单独电流源偏置,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实际仿真下来确实差距很大,目前在0.5V以下的管子是共源共栅的负载级工作区不对还有就是第二级放大的负载级也不对。所以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怎么debug比较好,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2uA变成500nA,说明你的λ太大了。电流镜的L设置的长一点。

网友:
但看结构还不能看出问题,在输入0.5V时,可能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去了,导致增益下降。

网友:
看0.5V下的dc点,对那种vds余量不够的加余量
看你的管子应该是5V的吧,应该不存在余量非常紧张的问题

网友:
输入端gm不恒定!

楼主:
后面重新算了下参数改了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的,可以分享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运放里面二极管的核心我觉得是Vod,也就是过驱动电压,先按照过驱动电压0.1-0.15V来算,不要按照0.3左右算的话,那些工作点很临界的管子就会好很多,浅见。

网友:
跨导恒定电路呢

网友:
手工计算过驱动电压取0、1到0、2v啊

网友:
我最近的毕设就是超低压轨对轨运放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