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破解问题

楼主(2017-03-12):
我是从这里下载的cadence和虚拟机,http://bbs.eetop.cn/thread-488619-1-1.html,但是没有calibre,我就在.cdsinit中把calibre加到了菜单,但是license好像不对,实在是不知道哪里错了,启动方式时./cadence,环境变量在cadence文件,请问我到底为什么不能用calibre,求指教

楼主:
删除

cadence中calibre环境变量

cadence中calibre环境变量

calibre.dat的安装目录

calibre.dat的安装目录

calibre报错

calibre报错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我今天也刚遇到这个问题,关键是我之前用的很正常的calibre,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打开显示这个license的问题了,而且我确信license文件没有改变,之前都一直用;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又安装了linux版本的modelsim,而且modelsim还没安装成功,所以导致把这个给影响到了,今天公司还必须要用这个软件,所以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重新安装并patch,并重新生成license,现在又可以用了,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反正重新来一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安装,也patch了,也有license,就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lz不知道你解决没有。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的解决办法如下:
首先你要把calibre加到菜单中,这一步你已经做了。然后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重新patch,重新生成license.dat。实际上我只重新patch了,然后修改了license.dat的mac地址,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