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仿真三级环形振荡器如何使其振荡

楼主(2017-03-12):
对于这个振荡电路怎么在spice仿真中使其振荡?自己的结果都是上升后就稳定了:
网表如下:
*Sheet Name:/
VDD1  VDD 0 3.3

CL3  G 0 100u

CL2  F 0 100u

CL1  E 0 100u IC=3v

RD3  VDD G 10k

RD2  VDD F 10k

RD1  VDD E 10k

M3  G F 0 0 n33 w=10u l=0.5u m=1

M2  F E 0 0 n33 w=10u l=0.5u m=1

M1  E G 0 0 n33 w=10u l=0.5u m=1

.op
.lib ms018.lib tt

.lib ms018.lib bjt_tt
.lib ms018.lib res_tt

.TRAN  0.1ms 100000ms
.probe V(G) V(VDD) V(E) V(F)
.end

网友:
把step减小um以下。

网友A:
自己不懂就别把人往沟里带。
方法不外乎两种:
1.压步长;
2.来个上电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个step?时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也想过过上电,但是在spice里面找不到阶跃信号源,您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压步长又是什么?初学者很多不知道,希望您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步长的设置:<The guide to spice & spectre> by Ken Kundert P366, P369, P253。看看你就懂了2.没有阶跃信号,那就用个快沿来代替。这几个管子又不知道你在骗他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我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6# cyl想请问一下,试过了您的方法后还是不能起振,但是后来看到了一个帖子说只要把三个电路中的任何一个器件的参数调成不一样就可以震荡了,试了一下发现真的是这样,请问您知道这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趣,真没见过。我以前做过的振荡器基本上靠这两招就能动起来。

网友:
我当时在回路中加上一个门信号就震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时间,手抖us写成u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器的bug。

网友D(2019-05-15):
你好,这种振荡器如何输出方波啊?

网友(2022-05-21):
这个图如果是电容上的图那说明电容始终充电,但是就击穿了,所以应该是输出电路吧,高电压直接让你开关始终打开,因此电容不充电,所以输出哪里需要一个起伏,前面加一个比较器,产生起伏波动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种振荡器如何输出方波啊?

加个delay,RCdelay或者反相器组成的buffer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懂就别把人往沟里带。
方法不外乎两种:
1.压步长;

我的也可以振荡了,“来个上电过程”这个我理解的是指在输入形成一个噪声,给振荡器一个扰动,以启动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