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射频中fT和fmax的定义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7-03-13):
请问射频中fT和fmax的定义分别是什么,影响因素分别是什么?

网友:
fT是指当晶体管的|hfe|^2=1(即0dB)时对应的频率,fmax是指晶体管的MAG=1(即0dB)时对应的频率,
其中fT主要和管子的跨导和结电容(或级间电容)有关。Fmax则不但和管子的参数有关,而且和管子外围的匹配有关(输入输出共轭匹配,而且管子到MAG的时候的频率较高,肯定是无条件稳定的,即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