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抽取滤波器 delta sigma ADC

楼主(2017-03-13):
请问,对于 1bit 量化的 delta sigma 调制器,可以直接把调制器的 1bit 输出数据直接接到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入端,那么请问如果是 2bits 的量化器呢,调制器的输出应该有两位数据,那该如何接到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入端呢?我的疑问是数字抽取滤波器只能有一个输入端吗,还是应该怎么去设置它?刚刚接触,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入端可以是多比特的。如果调制器的输出有两位数据,那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入端就设计成2比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请问,数字抽取滤波器中 1bit 的输入和 2bits 的输入在实现的结构上区别是什么呀?看了很多资料,多数都是1bit的输入,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呀,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bit好像应该可以直接用counter去做,多bit的好像就要用sinc去做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滤波器内计算用的变量都是带符号位的定点数。
输入是1比特只是做1->1,0->-1的映射
输入是2比特只是做11->1,10->0.5,01->-0.5,00->-1的映射
其他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做了一个1.5bits量化的调制器,有三位输出,输出可以是100、010、001中的一种,现在想把它和数字抽取滤波器连接起来,我想知道这中间需要一些转换电路之类的吗?毕竟我这个调制器有三端输出,而数字抽取滤波器只有一个输入端,我不知道它们应该如何连接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调制器的输入信号为1k,过采样率为256,采样频率是512k,最终经过数字抽取滤波器之后,输出频率为奈奎斯特频率也就是2k,我想问最后输出信号一定要降到2k吗?还是其他的频率也可以,比如4k?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bits量化的将输出分为3个电平。
做如下映射:
100->1、010->0、001->-1

输出信号频率取决于你的应用。更高也可以,只是SNR会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在最终的电路实现上,调制器的三端输出怎么和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入连接在一起呀,它们之间需要一些额外的转换电路吗?还是通过对数字滤波器输入端的设计,直接就可以把调制器的输出与数字滤波器的输入连接在一起?
我对数字电路刚刚接触,还请多多指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制器的三端输出先转换成2比特补码输出。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入配置成2比特补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