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ltera DDR3配置问题

楼主(2017-03-13):
项目中刚接触DDR3,主要实现数据采集功能,数据以一定的频率持续不断进入DDR3做缓存,例如数据进来的速率为50M,DDR3速率为200M,中间为了数据时钟转换,加入fifo做缓存,即数据以50M时钟写入FIFO,200M时钟读出FIFO,虽然写入到DDR的速率明显快,但是fifo还是会满,从而导致数据丢失,分析原因主要是DDR3的local_ready信号在写入数据的时候不是持续保持高电平,而是一个时钟高一个时钟低,有时是一个时钟高多个时钟低,这样就导致数据并不是以200m时钟持续不断写入DDR的,而是断断续续写入,进而fifo写入快读出慢,会满,以至于数据丢失。出现这样的问题是ddr IP核设置的原因吗??我要怎样解决才好那??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有个突发长度信号:avl_size。把一次突发在IP配置那调大些传输效率就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程序avl_size为1,我的数据位宽为256位的,将这个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呐?如果改了这个,其他还有一个叫addr_value(用来控制每次读写地址的增加量)这个参数还要相应的改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