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里面连续写入4个数据,如何判断里面是否有4个写位置?

楼主(2017-03-13):
异步fifo里面连续写入4个数据,如何判断里面是否有4个写位置?或者连续读出4个数据,如何判断里面有多少个可以读的数据?所以如何设计读写指针!

网友:
fifo核里面wrusedw可以看写入了多少字   rdusedw看可以读出多少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生成ip core时选择wr_data_counter/rd_data_counter,仿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用empty and full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