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仿真晶振时如果勾选了gear2 ,就很难振起来

楼主(2017-03-13):
在仿真晶振时如果勾选了gear2 ,电路就很难振起来,但是如果不选的话就很容易了,不明白为什么,这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网友A:
振荡器仿真一般推荐traponly

网友B:
Trapezoial method没有数值damping,Gear2有一定的数值damping,而backward Euler有严重的数值damping,因此Gear2和backward Euler方法不适合于求解感性时钟线和电源线上的ringing噪声。相反的,高阶Gear方法则会减少电路的damping,因而造成某些稳定电路不稳定。(特别是极点非常靠近jw轴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B:
Trapezoial method没有数值damping,Gear2有一定的数值damping,而backward Euler有严重的数值damping,因 ...

请教一下,采用开关电容电路的流水线ADC,应该用哪种仿真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仿真一般推荐traponly

请教一下,采用开关电容电路的流水线ADC,应该用哪种仿真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