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阵营的那些陈年旧事,很有意思也很精彩!

楼主(2017-03-13):
来源:微博  @硬哥
难得有人对这些陈年旧事感兴趣,那就随便讲点吧,我2000年上大学时才接触电脑并对硬件着迷,所以资历尚浅,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还有什么好玩的也欢迎补充。

1. Intel发明了微处理器(4004),但此后摩托罗拉西门子等公司都推出过很多处理器,有些比Intel还要流行。真正走向普及的是8086这颗,现在学微机原理的时候还会用8086处理器开发板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8086/8088取得成功IBM功不可没,把计算机从极客的玩具变成了大众消费品,这就是PC,个人电脑。当年IBM怕垄断还是供货不稳,要求CPU不能只有Intel一家供应商,所以Intel就把8086授权给了包括AMD在内的好几家厂商,AMD就开始造处理器了,AMD的8086 CPU上面还印着Intel的名字。

2. 80186、80286、80386、80486这就是后面几代CPU的名称,多数消费者不关心CPU是谁造的,只知道数字越大越先进,事实上不同品牌的CPU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频率不同。AMD造的有些代的286386486确实不比Intel差,这让Intel很苦恼,Intel和AMD为此还打过官司,但数字又不能申请专利。于是Intel在486之后没有推出586,而是推出了Pentium,奔腾。AMD出过一款586,Cyrix甚至还出过686。

3. Intel 586变身Pentium之后还不算完,由于之前已经把Socket 7接口授权给AMD使用了,为了刻意与AMD划清界限,Intel重新开发了Slot 1接口,就是那种插卡式的CPU,搞得跟显卡一样。等于把Socket 7平台拱手让给了AMD,AMD苦心经营把这个接口的寿命延长了很多年,让很多老用户能够轻松升级CPU。但平台毕竟老了也该更新换代了,于是AMD山寨了一个Slot A接口,也搞成插卡式了,真没创意,从此双方不再兼容。Slot接口安装散热器费劲,最后两家又都改回Socket接口。

4. 2000年左右的CPU主频大战,AMD Athlon率先推出1GHz版,Intel着急忙慌推出1.13GHz的奔三铜矿应对,这颗CPU实际上是加压超频而来,不太稳定,运行部分软件会锁死,Intel之后宣布召回;

5. 奔4和速龙XP时代,Intel与AMD在内存方面产生分歧,Intel力挺RDRAM,AMD和VIA联手推DDR。RDRAM起步就高达600MHz轻易可达1066MHz,但必须成对使用,成本超高,而且有专利壁垒,除了Rambus没人能造。而DDR只有266MHz,但也到达了SDRAM 133的两倍,再搞个双通道完全够用了,DDR基于SDRAM开发成本低廉,内存厂无需更新产品线就能平滑过渡。很显然整个行业站在了AMD和VIA这边,Intel随后推出DDR芯片组服输,Rambus这家公司被抛弃从此变身专利流氓。

6. DDR其实是VIA主导,但也离不开AMD的支持,AMD无所谓,反正芯片组不是自己造,只要CPU能卖出去就行。DDR获胜后让Intel颜面无存,于是满腔怒火全部倾泻在了VIA身上,当年VIA在Intel和AMD双平台呼风唤雨,如日中天,谁能想到败得会如此之快;Intel收回对VIA的接口和总线授权,导致VIA支持P4的芯片组全部非法,主板厂商不敢用VIA的芯片组了。VIA开始与Intel展开专利大战,大战没有结果,VIA最后被拖死了。NVIDIA看准时机开始为AMD设计芯片组,nForce1没啥起色,nForce2迅速反超VIA成为AMD首选芯片组,是一代经典,VIA在AMD平台也是兵败如山倒;不过后来VIA转型倒也很成功,转成了HTC。

7. NVIDIA杀进芯片组市场迅速取得成功,NVIDIA与AMD成为了绝配。随着台系芯片组品牌的没落,另一大显卡品牌ATI也杀进芯片组市场,主攻入门级集成显卡芯片组。Intel对于强大的NVIDIA始终存戒心,可能是怕NVIDIA也像VIA那么强大之后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Intel和ATI走得更近,有一段时间Intel的原厂主板竟然直接使用ATI芯片组,这是空前绝后的事,Intel芯片组也免费支持ATI交火技术。所以那时没人想到AMD会收购ATI,显然Intel收购ATI是水到渠成的,NVIDIA和AMD合并更靠谱;

8. CPU进入64bit时代Intel和AMD又有了分歧,Intel打算彻底抛弃X86指令集,重新开发一套效能更高的IA64指令集,这就是安腾处理器,微软还专门开发了基于IA64的Windows系统。而AMD认为X86短期内不可取代,于是在X86基础上开发了AMD64指令集,也叫X64,完美向下兼容X86,这就是Athlon 64处理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X64很快就得到了业界的支持。Intel在奔4末代低调的加入了EM64T指令集,这就是AMD64的授权换了个名字而已。现在大家用的64bit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能够跑32bit老软件,都是拜AMD所赐;

9. 本月底,Intel与NVIDIA的图形技术授权到期,Intel与AMD签署了图形技术授权协议,据说Intel即将推出整合了AMD显卡的处理器,这又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拭目以待。

10. Intel和AMD的创始人都是从半导体芯片行业的黄埔军校——仙童公司出来的,Intel的两位创始人自带天才光环,之前也是仙童的创始人,很多人认为是仙童牛逼成就了Intel,其实是8位牛逼的天才成就了仙童的传奇,不要搞反了,那8位天才离开仙童后依然牛逼闪闪。AMD创始人在仙童是销售主任,名气没那么大。

11. 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是摩尔以仙童公司创始人的身份发表的,而不是Intel创始人,所以说“Intel的摩尔定律”是不对的。摩尔定律发表于1964年,Intel成立于1968年,AMD成立于1969年。

12. NVIDIA创始人黄仁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AMD,工作了3年,后来跳槽去了LSI(目前是服务器级网络与存储芯片公司),LSI创始人也出自仙童公司。老黄在LSI干了两三年,然后出来创办了NVIDIA,和老牌的Intel、AMD相比,NVIDIA是年轻的公司,目前来看也是最有活力和眼光的公司。

13. ATI创始人何国源是地道的广东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品牌电脑公司,没多久这家公司就倒闭了,后来他在香港混得还不错,当上总经理了,公司在他手里扩张和发展得也很快。再后来赶上移民加拿大的热潮,脑子一热就去了,去了之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职位高工资也太高,没办法只好创业,就有了ATI。ATI不是在何国源手里卖掉的,而是他身陷财务丑闻被迫下台之后的事。

14. AMD曾被调侃为“倒闭驱动型”公司,就是每当AMD业绩很差时,Intel就会以各种理由送上大笔专利费或反垄断罚金,当季AMD的财报就会非常亮眼……业界普遍认为如果AMD倒闭,Intel将会被拆分,在PC一枝独秀的年代,确实有这种可能。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PC日薄西山,现在AMD是否倒闭对Intel毫无影响,Intel老业务一直垄断,新业务自身难保,对手太多太强了,比如手机平板领域的高通,服务器领域的ARM,自动驾驶、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NVIDIA。

15. ARM和X86是完全不同的处理器架构,X86是Intel和AMD赖以生存的根基,ARM是X86的死对头。然而Intel曾经生产过ARM处理器——Xscale,我还买过Xscale处理器的PDA,当年Intel的这颗处理器可以说是性能和功耗表现最优的产品之一,Intel要是再坚持几年,估计就没高通啥事了(老老实实数专利费得了,造啥处理器)。然而Intel突然把Xscale卖了,卖掉的原因是个谜,猜测可能是觉得ARM架构及其软件生态会对X86造成威胁,而核心技术又不在自己手里,不能助纣为虐……卖掉之后,Atom就来了,是最精简X86处理器。

16. AMD也推出过ARM架构处理器,这是近几年的事,不过也没啥动静,原因估计是推土机架构的失败,AMD市占率降到冰点,尤其服务器还不到1成,想要寻找突破,正好ARM有意进军服务器市场,一拍即合。不过Zen架构有王者归来的气势,AMD的ARM处理器应该会束之高阁吧。

17. NVIDIA和AMD(ATI)曾经推出过手机独立显卡(GPU芯片),NVIDIA的叫做GoForce(注意和GeForce的区别),AMD的叫做Imageon,还都更新过好几代,一些大厂的非主流游戏手机使用过。AMD后来把Imageon卖给了高通,所以高通Adreon GPU才那么强,安卓平台唯一能在3D性能上与它抗衡的就是NVIDIA的Tegra。当然苹果自家A系列处理器的图形性能比高通还要强,原因是——苹果决定自研A系列处理器时(之前是直接用三星的方案),专门在AMD图形研发中心附近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持续不断的从AMD挖人,AMD的GPU首席技术官都被挖走了,不过几年后又被AMD挖回来了。

18. AMD GPU领域的大神跳来跳去,其实CPU领域也有一位大神跳来跳去——Jim Keller,这位大神有多神呢?加入AMD后主导研发了K7、K8架构,带领AMD走向人生巅峰。之后创业去了,后来创业公司被苹果收购,主导研发了A4、A5处理器,然后放弃ARM公版架构,主导研发了苹果自主架构,确保苹果处理器与外面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的地位。然后大神回归AMD,临危受命主导研发了Zen架构,在Ryzen处理器发布前,又双叒叕跳了……去特斯拉搞自动驾驶去了。

所以说,牛逼的公司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牛逼的人则是“铁打的大神流水的公司”。

网友:
来源:微博  @硬哥
来源:微博  @硬哥
难得有人对这些陈年旧事感兴趣,那就随便讲点吧,我2000年上大学时才接触电脑并对硬件着迷,所以资历尚浅,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还有什么好玩的也欢迎补充。

1. Intel发明了微处理器(4004),但此后摩托罗拉西门子等公司都推出过很多处理器,有些比Intel还要流行。真正走向普及的是8086这颗,现在学微机原理的时候还会用8086处理器开发板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8086/8088取得成功IBM功不可没,把计算机从极客的玩具变成了大众消费品,这就是PC,个人电脑。当年IBM怕垄断还是供货不稳,要求CPU不能只有Intel一家供应商,所以Intel就把8086授权给了包括AMD在内的好几家厂商,AMD就开始造处理器了,AMD的8086 CPU上面还印着Intel的名字。

2. 80186、80286、80386、80486这就是后面几代CPU的名称,多数消费者不关心CPU是谁造的,只知道数字越大越先进,事实上不同品牌的CPU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频率不同。AMD造的有些代的286386486确实不比Intel差,这让Intel很苦恼,Intel和AMD为此还打过官司,但数字又不能申请专利。于是Intel在486之后没有推出586,而是推出了Pentium,奔腾。AMD出过一款586,Cyrix甚至还出过686。

3. Intel 586变身Pentium之后还不算完,由于之前已经把Socket 7接口授权给AMD使用了,为了刻意与AMD划清界限,Intel重新开发了Slot 1接口,就是那种插卡式的CPU,搞得跟显卡一样。等于把Socket 7平台拱手让给了AMD,AMD苦心经营把这个接口的寿命延长了很多年,让很多老用户能够轻松升级CPU。但平台毕竟老了也该更新换代了,于是AMD山寨了一个Slot A接口,也搞成插卡式了,真没创意,从此双方不再兼容。Slot接口安装散热器费劲,最后两家又都改回Socket接口。

4. 2000年左右的CPU主频大战,AMD Athlon率先推出1GHz版,Intel着急忙慌推出1.13GHz的奔三铜矿应对,这颗CPU实际上是加压超频而来,不太稳定,运行部分软件会锁死,Intel之后宣布召回;

5. 奔4和速龙XP时代,Intel与AMD在内存方面产生分歧,Intel力挺RDRAM,AMD和VIA联手推DDR。RDRAM起步就高达600MHz轻易可达1066MHz,但必须成对使用,成本超高,而且有专利壁垒,除了Rambus没人能造。而DDR只有266MHz,但也到达了SDRAM 133的两倍,再搞个双通道完全够用了,DDR基于SDRAM开发成本低廉,内存厂无需更新产品线就能平滑过渡。很显然整个行业站在了AMD和VIA这边,Intel随后推出DDR芯片组服输,Rambus这家公司被抛弃从此变身专利流氓。

6. DDR其实是VIA主导,但也离不开AMD的支持,AMD无所谓,反正芯片组不是自己造,只要CPU能卖出去就行。DDR获胜后让Intel颜面无存,于是满腔怒火全部倾泻在了VIA身上,当年VIA在Intel和AMD双平台呼风唤雨,如日中天,谁能想到败得会如此之快;Intel收回对VIA的接口和总线授权,导致VIA支持P4的芯片组全部非法,主板厂商不敢用VIA的芯片组了。VIA开始与Intel展开专利大战,大战没有结果,VIA最后被拖死了。NVIDIA看准时机开始为AMD设计芯片组,nForce1没啥起色,nForce2迅速反超VIA成为AMD首选芯片组,是一代经典,VIA在AMD平台也是兵败如山倒;不过后来VIA转型倒也很成功,转成了HTC。

7. NVIDIA杀进芯片组市场迅速取得成功,NVIDIA与AMD成为了绝配。随着台系芯片组品牌的没落,另一大显卡品牌ATI也杀进芯片组市场,主攻入门级集成显卡芯片组。Intel对于强大的NVIDIA始终存戒心,可能是怕NVIDIA也像VIA那么强大之后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Intel和ATI走得更近,有一段时间Intel的原厂主板竟然直接使用ATI芯片组,这是空前绝后的事,Intel芯片组也免费支持ATI交火技术。所以那时没人想到AMD会收购ATI,显然Intel收购ATI是水到渠成的,NVIDIA和AMD合并更靠谱;

8. CPU进入64bit时代Intel和AMD又有了分歧,Intel打算彻底抛弃X86指令集,重新开发一套效能更高的IA64指令集,这就是安腾处理器,微软还专门开发了基于IA64的Windows系统。而AMD认为X86短期内不可取代,于是在X86基础上开发了AMD64指令集,也叫X64,完美向下兼容X86,这就是Athlon 64处理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X64很快就得到了业界的支持。Intel在奔4末代低调的加入了EM64T指令集,这就是AMD64的授权换了个名字而已。现在大家用的64bit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能够跑32bit老软件,都是拜AMD所赐;

9. 本月底,Intel与NVIDIA的图形技术授权到期,Intel与AMD签署了图形技术授权协议,据说Intel即将推出整合了AMD显卡的处理器,这又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拭目以待。

10. Intel和AMD的创始人都是从半导体芯片行业的黄埔军校——仙童公司出来的,Intel的两位创始人自带天才光环,之前也是仙童的创始人,很多人认为是仙童牛逼成就了Intel,其实是8位牛逼的天才成就了仙童的传奇,不要搞反了,那8位天才离开仙童后依然牛逼闪闪。AMD创始人在仙童是销售主任,名气没那么大。

11. 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是摩尔以仙童公司创始人的身份发表的,而不是Intel创始人,所以说“Intel的摩尔定律”是不对的。摩尔定律发表于1964年,Intel成立于1968年,AMD成立于1969年。

12. NVIDIA创始人黄仁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AMD,工作了3年,后来跳槽去了LSI(目前是服务器级网络与存储芯片公司),LSI创始人也出自仙童公司。老黄在LSI干了两三年,然后出来创办了NVIDIA,和老牌的Intel、AMD相比,NVIDIA是年轻的公司,目前来看也是最有活力和眼光的公司。

13. ATI创始人何国源是地道的广东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品牌电脑公司,没多久这家公司就倒闭了,后来他在香港混得还不错,当上总经理了,公司在他手里扩张和发展得也很快。再后来赶上移民加拿大的热潮,脑子一热就去了,去了之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职位高工资也太高,没办法只好创业,就有了ATI。ATI不是在何国源手里卖掉的,而是他身陷财务丑闻被迫下台之后的事。

14. AMD曾被调侃为“倒闭驱动型”公司,就是每当AMD业绩很差时,Intel就会以各种理由送上大笔专利费或反垄断罚金,当季AMD的财报就会非常亮眼……业界普遍认为如果AMD倒闭,Intel将会被拆分,在PC一枝独秀的年代,确实有这种可能。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PC日薄西山,现在AMD是否倒闭对Intel毫无影响,Intel老业务一直垄断,新业务自身难保,对手太多太强了,比如手机平板领域的高通,服务器领域的ARM,自动驾驶、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NVIDIA。

15. ARM和X86是完全不同的处理器架构,X86是Intel和AMD赖以生存的根基,ARM是X86的死对头。然而Intel曾经生产过ARM处理器——Xscale,我还买过Xscale处理器的PDA,当年Intel的这颗处理器可以说是性能和功耗表现最优的产品之一,Intel要是再坚持几年,估计就没高通啥事了(老老实实数专利费得了,造啥处理器)。然而Intel突然把Xscale卖了,卖掉的原因是个谜,猜测可能是觉得ARM架构及其软件生态会对X86造成威胁,而核心技术又不在自己手里,不能助纣为虐……卖掉之后,Atom就来了,是最精简X86处理器。

16. AMD也推出过ARM架构处理器,这是近几年的事,不过也没啥动静,原因估计是推土机架构的失败,AMD市占率降到冰点,尤其服务器还不到1成,想要寻找突破,正好ARM有意进军服务器市场,一拍即合。不过Zen架构有王者归来的气势,AMD的ARM处理器应该会束之高阁吧。

17. NVIDIA和AMD(ATI)曾经推出过手机独立显卡(GPU芯片),NVIDIA的叫做GoForce(注意和GeForce的区别),AMD的叫做Imageon,还都更新过好几代,一些大厂的非主流游戏手机使用过。AMD后来把Imageon卖给了高通,所以高通Adreon GPU才那么强,安卓平台唯一能在3D性能上与它抗衡的就是NVIDIA的Tegra。当然苹果自家A系列处理器的图形性能比高通还要强,原因是——苹果决定自研A系列处理器时(之前是直接用三星的方案),专门在AMD图形研发中心附近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持续不断的从AMD挖人,AMD的GPU首席技术官都被挖走了,不过几年后又被AMD挖回来了。

18. AMD GPU领域的大神跳来跳去,其实CPU领域也有一位大神跳来跳去——Jim Keller,这位大神有多神呢?加入AMD后主导研发了K7、K8架构,带领AMD走向人生巅峰。之后创业去了,后来创业公司被苹果收购,主导研发了A4、A5处理器,然后放弃ARM公版架构,主导研发了苹果自主架构,确保苹果处理器与外面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的地位。然后大神回归AMD,临危受命主导研发了Zen架构,在Ryzen处理器发布前,又双叒叕跳了……去特斯拉搞自动驾驶去了。

所以说,牛逼的公司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牛逼的人则是“铁打的大神流水的公司”。

..
引用 网友A:

GOOD

当年X86 还有 rise tech ,   cyrix . IDT winchip .
中间还出过一个 coding morph VLIW 的 transmeta

=> 後risetech 的 CPU 被 Sis  Via 买去 ,
cyrix . IDT winchip 被 Via 买去

WIKI
mP6-PR266 microprocessor.
Rise科技公司成立於1993年,由15個台灣的投資者(包括聯華電子宏碁電腦威盛電子等)及林廷隆所創,總部位在加州矽谷聖塔克拉拉。  Rise科技公司在經過多次的改組後,在1998年底發表了mP6處理器,並在1999年開始小幅量產,mP6訴求在低階、低用電的筆記型電腦上,但依然難以與大型業者(如AMDIntel等)競爭,因此轉變經營路線,改鎖定視訊機上盒機頂盒(Set-Top Box,STB)與資訊家電(Internet Appliance,IA);依據這個新目標,Rise科技公司銷售其技術給意法半導體(STMicroelectronics,ST)。到了1999年,矽統科技(SiS)收購Rise科技公司

   WIKI
WinChip series was a low-power Socket 7-based x86 processor designed by Centaur Technology and marketed by its parent company IDT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82年代日本
NEC V20 (μPD70108)兼容8088 后来还有 V30 V40

1985intel 开发出32bitCPU , 不过floating 须要另一颗 387.

80186
802868038680486这就是后面几代CPU的名称,多数消费者不关心CPU是谁造的,只知道数字越大越先进,事实上不同品牌的CPU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频率不同。AMD造的有些代的286386 486确实不比Intel差,这让Intel很苦恼,IntelAMD为此还打过官司,但数字又不能申请专利。于是Intel486之后没有推出586,而是推出了Pentium,奔腾。AMD出过一款586Cyrix甚至还出过686关于486 还有个umc 故事 , 当年听说umc
一亿多买台quickturn (FPGA 当年还没有出现或是 gate count很少),
可以把电路丢到quickturn仿真cpu
至于现在都是使用fpga来做. 当年 umc看到 INTEL 486 封装有问题
抢做cpu,也的确做过 486 CPU . 还有个是 x86+ io cpu 80186/80188 . 这类一般 embedded system使用比较早期soc 类似8051单片机.

其实macOS使用 68000 , CPU x86完全不一样, 不过 mac
微软的windows比市占比较小 .

Intel586
变身Pentium之后还不算完,由于之前已经把Socket7接口授权给AMD使用了,为了刻意与AMD划清界限,Intel重新开发了Slot1接口,就是那种插卡式的CPU,搞得跟显卡一样。等于把Socket7平台拱手让给了AMDAMD苦心经营把这个接口的寿命延长了很多年,让很多老用户能够轻松升级CPU。但平台毕竟老了也该更新换代了,于是AMD山寨了一个SlotA接口,也搞成插卡式了,真没创意,从此双方不再相容。Slot接口安装散热器费劲,最后两家又都改回Socket接口。至于
Pentium当年还有个双 core
PentiumPro . pentium Pro 出现乱序 out-of –order 执行 , 就是如果指令无相依可以快速跑. 但是mcm 当年封装良率太差价格很高贵 , 后来才出现Slot1接口. mac
有出现过使用 IBMPowerPC pc604 CPU , 其实
PowerPC不错 , 微软曾在 winnt 出过不同cpu 就是 x86/ppc/ MIPS . 不过最后nt 只有 x86继续下来.

早期PENTIUM CPU 还生过有 BUG ..

2000年左右的CPU主频大战,AMDAthlon率先推出1GHz版,Intel着急忙慌推出1.13GHz的奔三铜矿应对,这颗CPU实际上是加压超频而来,不太稳定,运行部分软件会死锁,Intel之后宣布召回;

1999
当年intel 曾有Timna SOC 就是chipset+ cpu 合一, 都已经tape_out了但是当年因为价格 20009月取消推出 , 但是
这事当时影发台湾做chipset
厂商Vis
Sis
紧张 ,Sis 买了华人厂商rise_tech cpu, Via 先是收cyrix VIA Cyrix III 代号
Joshua核心但因为复杂, 跑不快 .而且当年via收时一直rd离开
via 高层去美国安抚 . 最后 via再买 IDT
中收购来的CentaurTechnology部门 winchip CPU . 这棵小chip听说分析过windows OS 指令集常使用的使用 risc 方式硬件解指令 , 不常使用指另使用cisc方式
所以
tsmc工艺上到 667Mhz . 比当年intel AMD 已经到 1Ghz慢一些些 .与基于的CyrixIII无关。后被更名为VIA C3 VIA「中国芯」C系列的经典版本。
至于 sis买下cpu 后除了开发展 sis550后来又把 cpu 部门分出去 . 至于amdx86-64 开始于 1999年左右,
2004
VIA推出开发代号Isaiah/以赛亚
nanocpu
Isaiah处理器的对手是Intel Atom处理器。但后者只采用顺序执行设计,理论上效能会比Isaiah差。为了弥补不足,Intel会为Atom处理器增加超线程技术,并开发双核心版本。
当年在slot年代还发生过
阉割cpu”.Intel好像把 cache 有问题卖出来 , 但是效能太差了 . 至于 amd当年则玩过
可能cache可以画线增加 . 后来amd 还有开核得故事. 其实单cpu来说设计2Ghz . 可能生产出来
有些体质差只买1.5Ghz , 后来有人发现透过 package 编号找到比较可以超的拿来over clock .

pentium 4
althonXP时代,IntelAMD在内存方面产生分歧,Intel力挺RDRAM(rambus)AMDVIA连手推DDRRDRAM起步就高达600MHz轻易可达1066MHz,但必须成对使用,成本超高,而且有专利壁垒,除了Rambus没人能造。而DDR只有266MHz,但也到达了SDRAM133的两倍,再搞个双通道完全够用了,DDR基于SDRAM开发成本低廉,内存厂无需更新产品线就能平滑过渡。很显然整个行业站在了AMDVIA这边,Intel随后推出DDR芯片组服输,Rambus这家公司被抛弃从此变身专利流氓。

DDR
其实是VIA主导,但也离不开AMD的支持,AMD无所谓,反正芯片组不是自己造,只要CPU能卖出去就行。DDR获胜后让Intel颜面无存,于是满腔怒火全部倾泻在了VIA身上,当年VIAIntelAMD双平台呼风唤雨,如日中天,谁能想到败得会如此之快;Intel收回对VIA的接口和总线授权,导致VIA支持Pentium4的芯片组全部非法,主板厂商不敢用VIA的芯片组chipset了。VIA开始与Intel展开专利大战
大战没有结果,VIA最后被拖死了。NVIDIA看准时机开始为AMD设计芯片组,nForce1没啥起色,nForce2迅速反超VIA成为AMD首选芯片组,是一代经典,VIAAMD平台也是兵败如山倒;不过后来VIA转型倒也很成功,转成了HTC

=>现在
ddr使用clock rise/fall 方式
加上传输使用burst mode . 性能越来越强. DDR1
DDR2
DDR3 DDR4
已经到 2400Mhz speed .

也有人说还是QDR
NVIDIA杀进芯片组市场迅速取得成功,NVIDIAAMD成为了绝配。随着台系芯片组品牌的没落,另一大显卡品牌ATI也杀进芯片组市场,主攻入门级集成显卡芯片组。Intel对于强大的NVIDIA始终存戒心,可能是怕NVIDIA也像VIA那么强大之后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IntelATI走得更近,有一段时间Intel的原厂主板竟然直接使用ATI芯片组,这是空前绝后的事,Intel芯片组也免费支持ATI交火技术。所以那时没人想到AMD会收购ATI,显然Intel收购ATI是水到渠成的,NVIDIAAMD合并更靠谱;
CPU进入64bit时代IntelAMD又有了分歧,Intel打算彻底抛弃X86指令集,重新开发一套效能更高的IA64指令集,这就是安腾Itanium
处理器跟hp合作的 (外人说是intel铁达尼号
因为
花很多intel, 但是server cpu 最后推不起来),微软还专门开发了基于IA64Windows系统。而AMD认为X86短期内不可取代,于是在X86基础上开发了AMD64指令集,也叫X64,完美向下兼容X86,这就是Athlon64处理器。但是当年 K8是很强的比pentium4, 但是微软windowsos一直没有出 64bits版本 , 至于是否跟intelYamhill不知道
但是当年的确有传言, 至于intel 当年是两组team 开发cpu一组好像在以色列?
就是pentium4
Pentium III 变化来centrio (intel 包装过) , 因为当年intel靠拉高pentium4clock , 灌输大家clock高就快, 但是pentium4先天 pipeline 20 stage 可以快, 当年intel想法如何 cpu clock拉高5ghz打折还是比 AMD , 但是很不幸快速cpu太热
导致clock上不去, 当年pentium4 1.7Ghz pentium III 1Ghz 性能是类似的, 但是intel回头如使用低频clock 难解释所以就弄一组出来 .INTEL 对于X86 64bit
代号为「Yamhill」,不过Intel一直对外宣称其计划不存在;至2004年初,Intel才改口 .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X64很快就得到了业界的支持。Intel在奔4末代低调的加入了EM64T指令集,这就是AMD64的授权换了个名字而已。现在大家用的64bit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能够跑32bit老软件,都是拜AMD所赐;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ipset AMD K8 时代把cache controller 还有
chipset间沟通hub 好像叫light data transport (LDT) . 而早期使用pci 沟通方式是台湾chipset 厂商喜欢, 因为北桥跟 cpu, 但是南桥就是 super_IO + Lan ..南桥变化比较慢. 而后来也出现过南桥搭其他chipset北桥使用 AMD 自家 . 另外很多人知道intel 会做 chipset, 其实还有家server work 专攻 server chipset .可以做到 cpu热插入方式
.不过是偏server 主机的市场
.

Intel
NVIDIA的图形技术授权到期,IntelAMD签署了图形技术授权协议,据说Intel即将推出整合了AMD显卡的处理器,这又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拭目以待。

IntelAMD的创始人都是从半导体芯片行业的黄埔军校——仙童fairchild公司出来的,Intel的两位创始人自带天才光环,之前也是仙童的创始人,很多人认为是仙童牛逼成就了Intel,其实是8位牛逼的天才成就了仙童的传奇,不要搞反了,那8位天才离开仙童后依然牛逼闪闪。AMD创始人在仙童是销售主任,名气没那么大。

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是摩尔以仙童公司创始人的身份发表的,而不是Intel创始人,所以说“Intel的摩尔定律是不对的。摩尔定律发表于1964年,Intel成立于1968年,AMD成立于1969年。
NVIDIA创始人黄仁勋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AMD,工作了3年,后来跳槽去了LSI(目前是服务器级网络与存储芯片公司),LSI创始人也出自仙童公司。老黄在LSI干了两三年,然后出来创办了NVIDIA,和老牌的IntelAMD相比,NVIDIA是年轻的公司,目前来看也是最有活力和眼光的公司。

ATI
创始人何国源是地道的广东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品牌计算机公司,没多久这家公司就倒闭了,后来他在香港混得还不错,当上总经理了,公司在他手里扩张和发展得也很快。再后来赶上移民加拿大的热潮,脑子一热就去了,去了之后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职位高工资也太高,没办法只好创业,就有了ATIATI不是在何国源手里卖掉的,而是他身陷财务丑闻被迫下台之后的事。

AMD
曾被调侃为倒闭驱动型公司,就是每当AMD业绩很差时,Intel就会以各种理由送上大笔专利费或反垄断罚金,当季AMD的财报就会非常亮眼……业界普遍认为如果AMD倒闭,Intel将会被拆分,在PC一枝独秀的年代,确实有这种可能。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PC日薄西山,现在AMD是否倒闭对Intel毫无影响,Intel老业务一直垄断,新业务自身难保,对手太多太强了,比如手机平板领域的高通,服务器领域的ARM,自动驾驶、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NVIDIA

ARM
X86是完全不同的处理器架构,X86IntelAMD赖以生存的根基,ARMX86的死对头。然而Intel曾经生产过ARM处理器
Xscale,我还买过Xscale处理器的PDA,当年Intel的这颗处理器可以说是性能和功耗表现最优的产品之一,Intel要是再坚持几年,估计就没高通啥事了(老老实实数专利费得了,造啥处理器)。然而Intel突然把Xscale卖了,卖掉的原因是个谜,猜测可能是觉得ARM架构及其软件生态会对X86造成威胁,而核心技术又不在自己手里,不能助纣为虐……卖掉之后,Atom就来了,是最精简X86处理器。但是当年因为省电inorder设计使得atom 跟本是笑能” ,
一直到后来bay trail 才改回 out-of-order . 至于arm 公司的
ARM 早期一直是类似单片机micro controller 脚色 clock 50~90Mhz , 后来intel设计 strong ARM cpu跑到 100~200Mhz , 后来叫xscale . 当年 dopod (HTC前身) 就是帮HP 代工ppc 2003 使用 strongARM, 至于palm treo650 使用的 xscale cpu 261Mhz . 但是靠精简palm os . 22M dram + 260Mhz ttro650还是可以当智能型手机 .
至于高通则是把买来arm 大改造. 但是一开始很多人不看好
. 联发科MTK则是走另外道路使用电但性质偏差 arm core .

AMD也推出过ARM架构处理器,这是近几年的事,不过也没啥动静,原因估计是推土机架构的失败,AMD市占率降到冰点,尤其服务器还不到1成,想要寻找突破,正好ARM有意进军服务器市场,一拍即合。不过Zen架构有王者归来的气势,AMDARM处理器应该会束之高阁吧。

NVIDIA
AMDATI)曾经推出过手机独立显卡(GPU芯片),NVIDIA的叫做GoForce(注意和GeForce的区别),AMD的叫做Imageon,还都更新过好几代,一些大厂的非主流游戏手机使用过。AMD后来把Imageon卖给了高通,所以高通AdreonGPU才那么强,安卓平台唯一能在3D性能上与它抗衡的就是NVIDIATegra。当然苹果自家A系列处理器的图形性能比高通还要强,原因是——苹果决定自研A系列处理器时(之前是直接用三星的方案),专门在AMD图形研发中心附近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持续不断的从AMD挖人,AMDGPU首席技术官都被挖走了,不过几年后又被AMD挖回来了。
AMD GPU领域的大神跳来跳去,其实CPU领域也有一位大神跳来跳去——JimKeller,这位大神有多神呢?加入AMD后主导研发了K7K8架构,带领AMD走向人生巅峰。之后创业去了,后来创业公司被苹果收购,主导研发了A4A5处理器,然后放弃ARM公版架构,主导研发了苹果自主架构,确保苹果处理器与外面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的地位。然后大神回归AMD,临危受命主导研发了Zen架构,在Ryzen处理器发布前,又双叒叕跳了……去特斯拉搞自动驾驶去了。

Ps1.Fairchild(仙童) 快捷半导体由「八叛徒」创立于 1957 年。然而,在正式成立快捷半导体公司之前,「八叛徒」先是投奔了当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晶体管之父」的萧克利(W.Shockley)博士
,萧克利于1955 年离开贝尔实验室,回到加州圣塔克拉拉创建「萧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Shockley SemiconductorLaboratory )」。萧克利的举动引起天下豪杰的注意,以至于实验室成立不久便吸引了仰慕萧克利博士的人投来求职信。后来,有八名年轻的科学家最终如愿以偿地来到美国西部的加州。可惜好景不长,肖克利凭借科学发明上的天才吸引来一群天才的科学家,却不能带领一群天才创造出伟大的事业。

「八叛徒」摩尔(R.Moore)后来曾说:「当实验室里出现一件小事故,萧克利会要求我们用测谎仪来测试谁说了谎,谁又是无辜的。」

由于加入萧克利实验室一年之久都没有做出什么产品,8 名原本一身抱负的科学家感到异常挫败,决心出走。因此,被背叛的萧克利骂他们是「八叛逆(TheTraitorous Eight)」。

1957 10 月,「八叛徒」之首诺伊斯(N.Noyce)带领这个团队,拿着从费尔柴德(Fairchild)摄影公司获得的 3,600 美元创业基金,来到了眺望山查尔斯顿路开展了创业生涯。这里,就是后来硅谷的发源地。「费尔柴德」为「Fairchild」的音译,「八叛徒」将所创立的企业命名为「快捷半导体公司(FairchildSemiconductor)」,诺伊斯成了老大,费尔柴德摄影公司成为母公司。

凭借 8名科学家的技术,快捷半导体成为当时第一家把硅晶体管商业化的公司,当时其他的半导体公司都在采用锗制程。快捷半导体在1958 年就利用台面型硅制程生产出第一批晶体管2N697

当时,8 名科学家之一赫尔尼(J.Hoerni)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并形成快捷公司制造晶体管的独特平面处理技术,让硅晶体管批量生产成为可能。随后,快捷生产第一批100 颗晶体管,以150 美元 1颗的价格卖给了IBM。后来只用了 3年,快捷的年收入就超过了2,000 万美元(按当时的物价,这个数字不小了)。到了60 年代中期,快捷发明了一款新产品——集成电路,这款伟大的产品让当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9,000 万美元。而这,只是这家公司成功的开始。

1968 年,快捷推出了有史以来应用最广泛的集成运放uA741。从1960 年到1965 年,快捷每年的销售额都翻一倍,1966年的时候,快捷已经是第二大半导体公司,仅次于德州仪器。

19688月,诺伊斯与负责研发的摩尔和工艺开发专家格鲁夫一起辞职。他们已经是八叛逆中最后离去的。而诺伊斯创办的公司,就是英特尔(Intel)。除了诺伊斯,FairchildSemiconductor公司销售部主任桑德斯带着7Fairchild员工创立了AMD

8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畅销书《硅谷热》(SiliconValley Fever)写到: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Fairchild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Fairchild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 400位与会者中,只有24人未曾在Fairchild公司工作过。

1971年,著名记者DonHoefler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湾区的计算器芯片公司获得成功的故事。就是在这篇文章里,Hoefler第一次把该区域称为硅谷,同时他还指出,所有硅谷的芯片公司都和Fairchild公司,以及他们的联合创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苹果前CEO贾伯斯对Fairchild的评价颇高,也因为如此,而将FairchildSemiconductor比作成熟的蒲公英。

Ps2. pipeline 因为cpu 会先fetch -> decode -> execute -> write ..所以如果pipeline statge 切很多
每个下指令会只差一个clock , 但是高pipeline如果发生 jump 先前
fetch都会是浪费,
K8
好像是 12stage , 一般计算器书都说 , 超过10级后会
效能开始变差, 就跟多任务一样
如果同时切太多会一直切来切去 .
至于后来出现 multi-thread 就内部两组可以平行做deocde execute
后来intel 发展出hyper-threading . 但是这不是真的 dual cor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about ARM

https://forum.gamer.com.tw/Co.php?bsn=60559&sn=48779

比较常见的ARM架构有:

32:A7A9 A12 A15 A17(A8蛮老了

64:A53(64位版A7)A57(64位版A15) A72

最常用的通常都是A53(A7)A57(A15)

这边我就不详细讲了.懒人包就是:A57效能比较好.A53比较省电

目前流行的是所谓的大小核设计(big.LITTLE)

用大核心配合小核心进行调度来达到功耗跟效能的平衡

高通很早就开始自行将ARM授权的架构自行修改后当成卖点来用

最早是拿ARM11修改(S1)S2基于A7架构,S3基于A8架构,S4基于A9架构S801这颗王者CPU采用的金环蛇架构(Krait)就是A9进行修改

高通的说法是有着更低的功耗控制但能接近A15架构的效能通常自主设计的架构高通都用在旗舰款.中低阶的也都直接用ARM授权的架构S810会烧出问题有一部分跟这有关系,其实高通CPU最大的卖点是本身通讯方面相关的专利跟设计

4大名牌ARM 处理器特色说分明,买授权自己开发,各家硬件差在哪

群雄崛起,高通还能得意多久? | TechNews 科技新报

technews.tw/2014/09/29/qualcomm-future-status/

2014929
Intel 正式入股紫光,与展讯的合作即将开始,矛头直指高通。这几年,高通可谓是春风得意,从扶持小米到垄断智能手机高端芯片市场。通过3G4G专利收取高额专利费。从财报看,高通利润率甚至高于苹果。而到了2014 年,竞争对手纷纷出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也高调反垄断,高通似乎有点盛世危机的样子。

一、
高通的崛起

高通本来是一家做高科技通讯的技术公司,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政府的保护政策。在 2G 标准制订时,高通对太平洋电话公司的技术人员做了公关,制订标准时美国用了CDMA,同时对欧洲的 GSM 进行的打压,等到几年后 GSM登录美国,CDMA 已经进入成熟期。很长一段时间,高通并不以芯片见长,它曾经搞过平台,但是失败告终。直到 Android 出现之后,高通才发挥了自己基频方面的优势,搞出来智能型手机使用的融合基频处理器和应用处理器的 SoC,占据了一定的市场比例。

二、 MTK 的失误

在功能机时代,本来混得风生水起的不是高通,而是 MTK。在整合SoC,提供高质量服务,降低厂商研发成本上,MTK 一直是领先业界的。不幸的是,MTK 在从功能机到智能型手机机能机转换的过程中押错了宝。先是死抱着低成本功能机不放,试图模拟部分智能型手机的功能仅靠低价来蒙混过关;然后在智能型手机系统上的选择上选了日落西山的 WM;等到市场失败,终于想起推出 Android,还是低成本的思路,让体验无法接受。等到 MTK终于明白过来,推出性能足够用的芯片,高通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并且开始做从高到低的产品线延伸。虽然 MTK的反击非常有力,但是最好的时机过去了。

三、
MTK扶持小米的高明一招

高通在单核心时代,已经有不错的性能和很多厂商支持。但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是从小米开始的。高通早期就投资了小米,给小米提供了最快的芯片。(类似的策略在韩国也有,对应的厂商是 SKY)。而小米的价格在当年具有相当的优势,营销更是独树一帜。结果,小米震撼了整个中国智能型手机产业,随之而来的是各个厂商纷纷采用高通的方案来推出产品。包括和 MTK关系一直很好的 OPPO vivo。到了 20132014年,除了华为有海思,几乎所有厂商的旗舰都是高通芯片。高通一方面卖芯片,一方面收取高额的专利费(业界称之为高通税),利用智能型手机热卖这几年发了大财。

四、
高通盛世危机

一方面是高通暴利超过苹果,一方面是国内厂商利润微薄甚至亏损。发改委终于出手展开调查,高通虽然努力修补关系,但是为时已晚。另外一方面,通过几年的积累,竞争厂商努力研发。高通的技术优势开始动摇。传统的低阶芯片制造厂商 MTK,推出高性能的MT6595,并且像当年高通扶持小米一样扶持魅族。试图在中高阶市场复制高通的成功。华为海思,在忍受了几年的嘲讽后,终于拿出来高性能融合基频的麒麟 920920,而且和台积电合作最新的制程。在产品上距离高通只有一步之遥,而价格便宜的多。Intel在多年的不如意后,投资紫光,目标是紫光旗下有多年基频经验的展讯和无所不作的锐迪科,如果整合好至少在技术上不逊高通。甚至三星也推出自己的基频芯片,完成 SoC的整合。高通的芯片不再有技术优势,专利大棒遭到了政府部门的强力狙击,好日子遇到了麻烦。

五、
未来的高通

从目前的情况看,华为和三星都有自己的手机品牌,一旦自有芯片成熟,弃用高通是可选择的选项。在低阶市场,MTK 还会是高通的强劲对手,而Intel 加盟后的展讯也会给高通带来麻烦;而中高阶市场,MTK 会继续入侵,高通能维持的只有部分品牌高阶市场。日子还能维持,但不会像现在这样惬意。在专利费上,反垄断肯定会让高通有所收敛,但是基础专利很难绕过,高通依然会赚的盆满钵满。所以,未来的高通会有所收缩,但是日子依然好过,等到 5G6G 时代,才可能有实质性的挑战。

2015 年三星首度出现负成长,苹果表现依旧亮眼

2015 年对三星来说依然艰困,GalaxyS6 Note 5 皆未达成出货目标,全球市占率继续从2014 28% 下滑至2015 25%,不光高阶市场被苹果的iPhone 持续侵蚀,中低阶市场也被中国手机品牌夹杀,让市占率不停下修。2015年三星智能型手机首度呈现负成长,来到 -1.8%,出货 3.2亿支。

苹果2015 年在 iPhone 6 iPhone 6 Plus 加持下,成长率维持在 17.7%,出货2.27 亿支,以 17.5% 的市占率坐稳全球智能型手机亚军,主要归功于 5.5吋机种 iPhone 6 Plus,完美填补苹果在大尺寸屏幕的产品缺口。然而2015 9 月发表的iPhone 6s 系列,虽然处理器提升至 A9 并增加 3DTouch 功能,但外型与 iPhone 6 相同,市场换机意愿普遍不高,出货已面临下修命运,TrendForce预估苹果 2016 年智能型手机出货仅有个位数成长。相较于2014 年的亮丽成绩,lg乐金2015 年智能型手机表现持平。上半年旗舰机种 G4 与前代 G3 规格相似度高,无法激起消费者换机需求,导致销售不佳,至下半年旗舰机种 V10推出,搭载主副屏幕与前双镜头,才让出货恢复动能。2015 LG 整体出货来到6,800 万支,年成长 7.9%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RE

中国移动要求支持Cat7对华为
联发科影响有多大?

网友(2016-04-09):
上一篇说到中国移动要求手机企业支持Cat7技术对联发科和华为影响甚大,有专家很快反击指这个仅是指中国移动对于入库的并且是2000元以上的手机有要求,这对华为、联发科等的影响有限,请勿过度解读,那么真的是影响有限么?

中国移动对中国智能型手机市场影响力非常大,基本上可以说谁得了中国移动的市场谁就能在中国智能型手机市场赢得优势,这当中让人非常意外的是一向以线下管道优势著称的OPPOvivo受中国移动影响非常大,这两家这两年崛起为国产前四大之二的手机企业在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非常高,甚至可以说它们这两年的崛起就是依靠中国移动获得的!2013年之前,由于中国移动获得的3G制式是TD-SCDMA,因此国产品牌有不少只是开发WCDMA的手机,如OPPOvivo、魅族,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中国联通是阿斗式企业,在获得全球最流行的WCDMA制式后发展不力,在中国三家运营商中凈增用户数最少,导致WCDMA市场发展不起来。2012年底以turnkey方案著称的联发科推出了TD-SCDMA芯片,成为中国移动TD-SCDMA手机芯片中最成熟的产品,于是中国移动的TD-SCDMA手机销量猛增。2013年魅族、OPPOvivo纷纷推出TD-SCDMA手机,这一年中国市场的TD-SCDMA手机暴增到1.55亿部,超过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销售的手机之和。尝到甜头后,2014OPPOvivo彻底抛弃联通电信,宣布停止开发3G手机而全力投入开发4G手机,由于当时三家运营商拿到的都是TD-LTE而只有中国移动全力投入发展4G市场,因此可以说OPPOvivo其实就是全力投入中国移动怀抱。结果没有让OPPOvivo失望,半年时间OPPO崛起为中国移动4G市场销量第一的品牌、前十一个月vivo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移动4G市场第三,2015年这两家企业同样是中国移动4G市场前列的品牌,可以说在2014-2015年以来OPPOvivo的市场份额暴增与中国移动息息相关。OPPOvivo恰恰是有大量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移动要求手机企业支持Cat7对于它们的打击有多大,恐怕用屁股都能想的出来,更别说中国移动计划今年的中端补贴额度高达1000亿人民币!OPPOvivo采用联发科芯片的这些手机当然更难以获得中国移动的补贴了!

另一家手机企业华为,其实其早已经有了Cat12/Cat13的基带,不过或许是华为认为够用、降低成本、赶工推出麒麟950,去年初华为本来打算推采用A57核心的麒麟950(当时叫麒麟930),但是由于高通采用A57核心的骁龙810发热问题导致华为和联发科都放弃了A57核心改用新推出的A72核心,这样华为就需要重新设计手机芯片,赶着推出市场,于是推出了这款只是采用了支持LTECat6基带的芯片。

然而同期三星和高通推出的高端芯片Exynos8890和骁龙820,甚至高通的中端芯片骁龙652、骁龙650都能支持LTECat7技术,可见高通在手机芯片方面的领先优势依然是联发科和华为无法可比的。

在这个时候中国移动强调今年10月开始中高端手机要支持LTECat7技术,无疑对于联发科、华为打击严重,此前大家没有关注是因为当下它们的手机芯片都未能支持,所以大家沉默,然而事实对国产手机品牌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移动引领着中国手机市场的发展。

面对这样的情况,华为手机和采用联发科芯片的手机要么赶紧降价清货,要么就只能尽快升级芯片以支持LTECat7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上行速率提升到100Mbps,让用户在使用微博、微信上传图片、视频等需要较强上行速度的场景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

当然这个要求,高通将是大赢家,另一个赢家是小米,因为小米正大规模采用高通的芯片,特别是即使在红米note3这样的低端手机上也采用高通的中端芯片,自然获益良多。

原文网址:https://read01.com/ymg8kB.html

退出行动装置市场?Intel 正式终结「Atom」处理器! | 自由电子报3C科技

3c.ltn.com.tw/news/24177

2016430

宣布裁员12000 人、要将公司重整的处理器大厂Intel,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动作,也就是即刻取消Intel Atom 处理器事业,包含代号SofiaBroxton等两款针对行动装置设计的处理器,都将终止开发。同时目前应用在平板上的Atom X5 处理器,也将逐渐由Pentium Celeron 系列处理器取代。根据《PCWorld》的报导,这项新政策被认为是 Intel 决定全面退出行动装置市场,未来将不会再花费时间金钱在平板和智能型手机领域。这项政策是Intel 宣布裁员12000 人后的第一项重大措施,Atom处理器未来将会由新的产品取代,Intel表示这项新产品可以替该公司带来更高的回报。Intel 同时表示代号 Cherry Trail Atom X5 处理器,未来将由Pentium Celeron 系列代号为 Apollo Lake 的处理器取代。由于目前新款的平板与 PC,都优先选用Intel 第六代 Core M 处理器,因此受到的影响较小。
不过 Intel 表示,公司仍会持续协助客户更新目前已经被使用的处理器。Intel已经认知道PC 产业难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选择放弃难以有所斩获的行动装置市场,或许是项聪明的选择。
该报导指出,Intel 为行动装置处理器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然而Atom 在智能型手机市场难以发挥,平板市场又面临衰退的状况下,Atom处理器已经成为Intel 的一大负担。目前Intel 把对行动装置的投资目标,放在未来可望起飞的5G 行动网络,以及IoT 物联网等领域。

网友(2018-06-13):
回复 网友B:

    被Intel挖角之後 AMD又找來兩位大牛加盟 其中一個是華人

2018-01-24 由 EETOP 發表于職場
AMD今天宣布,任命Mike Rayfield擔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RTG(Radeon Technologies Group)圖形顯卡事業部總經理,
David Wang擔任RTG事業部高級工程副總,兩人都直接向AMD CEO Lisa Su(蘇姿豐)博士匯報。
具體的分工和職能方面,Rayfield將負責圖形顯卡(包括消費級、專業級、半定製等)的戰略、市場管理,
Wang則負責圖形顯卡的工程技術方面,包括技術規劃、架構、硬體、軟體等。

Rayfield從美光(Micron)高級副總裁和移動業務總經理的任上跳槽,而在美光之前,Rayfield供職於NVIDIA,
領導了Tegra的開發,他在相關技術行業的從業經歷超過了30年。

Wang來自Synatics(新思國際),是負責系統矽片工程的高級副總裁,帶領團隊實現了翻兩番的有機增長。
而在新思之前,Wang是AMD的副總,負責SoC晶片開發工作,包括GPU、CPU、APU等。

Wang的從業經歷還包括ATI、ArtX、SGI、Axil、LSI Logic,累計超過25年。

蘇姿豐表示,兩位新高管的加入將為AMD的圖形事業增磚添瓦,實現更快的增長和更高的份額。

值得一提的是,AMD前高級副總裁、RTG前負責人Raja Koduri在2017年11月宣布離任,加盟Intel負責顯示晶片的開發。

AMD今天宣布,任命Mike Rayfield擔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RTG(Radeon Technologies Group)圖形顯卡事業部總經理,David Wang擔任RTG事業部高級工程副總,兩人都直接向AMD CEO LisaSu(蘇姿豐)博士匯報。具體的分工和職能方面,Rayfield將負責圖形顯卡(包括消費級、專業級、半定製等)的戰略、市場管理,Wang則負責圖形顯卡的工程技術方面,包括技術規劃、架構、硬體、軟體等。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areer/4v53boq.html
被Intel挖角之後 AMD又找來兩位大牛加盟 其中一個是華人

2018-01-24 由 EETOP 發表于職場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areer/4v53boq.html
被Intel挖角之後 AMD又找來兩位大牛加盟 其中一個是華人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areer/4v53boq.html
被Intel挖角之後 AMD又找來兩位大牛加盟 其中一個是華人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areer/4v53boq.html

网友:
MORE

Intel獨立顯示卡2020年推出 預期將由前AMD傳奇架構師Raja Koduri操刀
by Mash Yang
2018.06.13

但預期將由日前加盟Intel的前AMD傳奇架構師Raja Koduri負責操刀

2017

先给糖后赏耳光!Intel挖走AMD传奇大神进军GPU

==

2012

前AMD高官跳槽内幕:为高通打造DX11 GPU

  2012-3-23 21:46    作者: webmaster

此前本站曾经报道过前AMD图形部门CTO Eric Demers离职以及转投高通的消息,
今日资讯网站Fudzilla爆料了更多关于Eric Demers在高通的工作内容,总体上来看和之前分析的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C:

    FROM  cool3c

Intel Larrabee架構之父Tom Forsyth回歸 將跟AMD傳奇架構師共同打造全新獨立顯示卡產品
Tom Forsyth表示尚未確認接下來預計負責事項,但確定將與去年轉入Intel任職的AMD傳奇架構師Raja Koduri一同共事,打造Intel獨立顯卡。

過去協助Intel打造獨立顯示卡項目,並且有Larrabee架構之父稱呼的Tom Forsyth,稍早確定回歸Intel體系,並且將加入由Raja Koduri帶領的視覺與核心運算事業部團隊,預期將協助Intel打造新一代獨立顯示卡產品。

网友(2018-12-21):
感谢楼主,很经典!

网友(2019-05-07):
搜噶。好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