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约束buffer size

楼主(2017-03-14):
各位大神,

有没有办法在做clock tree的时候 第一级buffer从小的size开始, 然后往后在逐级增加buffer size. 我使用encounter.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时钟最好都用大的

网友:
最好多用中间推力的吧,如果第一级想用特定的,可以设置driver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着省点power

网友(2017-04-14):
如果你的系统设计不大, 你可以选择“手动模式” 定义你的时钟树, 时钟树多少级, 每一级用什么样的buffer你都可以指定的。

网友:
没必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