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学习小思考:gm

楼主(2017-03-14):
以下是自己的学习思考,给自己留下学习的记录,欢迎讨论:
MOS管是电压控制的电流源,gm是跨导,是电阻的倒数,不要去想这个电阻跨在哪里,怎么和高中学习的电阻状态感觉对不上。换个角度看世界,gm是MOS管漏源电压对栅源电压的倒数,可以理解为gm是衡量“当栅源电压改变单位1时,漏源电流改变多少”的这样一个量,这样想就通畅多了。正对MOS管是电压控制的电流源。

ps:开悟较晚,通过向外输出打磨自己的基础。

网友:
学模拟有很多抽象的东西,比如相位,比如极点
这是个好的开始,继续坚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关于极点有过很大困惑,现在稍微清晰了一些~我对于数学上的东西直接理解比较困难,不容易接受它,总是喜欢往物理上去靠,慢慢地发现,换个角度看世界风景也很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物理中最难的基本就是反直觉的频域现象,比如波矢、倒格子,直观很难感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就更不懂了

网友:
gm的觀念對於模擬是很重要的
是模擬的基礎
懂gm後就可以有放大器的觀念
電壓控制電流...電流又再通過電阻產生電壓的變化
Vout/Vin=A(放大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您说的太对了,我后面就是这么思考的放大的过程的。打通了一个关键点之后,后面的很多理解会比较自然和深刻,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还有关于漏源电压对漏源电流的作用(由于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衬底到源极电压对漏源电压的作用,和栅源电压对漏源电流的作用都是相同的道理,都是电压控制的电流源,这样MOS管小信号模型就出来了。我想还可以继续联想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