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求教]DCDC FB关键串接的电阻(Rt)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7-03-14):
小弟最近在研究MP2233这款电源,发现这个电源在反馈回路中串接的一个电阻,并且厂商在规格书中还强烈建议使用该串接电阻。
如下图位置所示电阻:

厂家在规格书中提到建议使用T-type电阻,并给出的建议阻值。

但是从调试看来,如果短接这个电阻,实际上DCDC输出的文波是减小的,搞不清楚这里为什么必须要接这个电阻

不知道哪位大虾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能把芯片内部的电路图拉出来么?

网友:
个人感觉输出纹波不会减少,纹波由开关频率,电感和电容共同决定。频率如果不变,纹波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电阻的存在,会影响到整个电路的环路,有没有Rt电阻,外部现象看起来就是动态特性会改变,增大以后,理论上动态会变差。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不接,  看看狀況會怎樣, 我猜應該是系統不穩吧!

單純濾波用的

网友(2017-12-31):
电阻是用来设置gm的,gm=1/Rt

网友(2018-04-17):
这个电阻会影响电源的动态响应速度,电阻越小,相应越快,反之,相应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