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计算adc的静态参数INL和DNL的matlab代码

楼主(2017-03-14):
小弟毕业设计是测试c8051f560-TB单片机上adc的静态参数INL和DNL,现在急需计算matlab代码计算inl和dnl,求大神出现

网友(2017-04-19):
The code from Maxim can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en/app-notes/index.mvp/id/2085
It can be used directly. Have fun.

网友(2017-07-19):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2018-04-28):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ation.

网友B:
回复 楼主:

    please try this one.
-----------------------------------------------------------------------------------------
% dnl and inl plots from sine wave data% input vector y should contain the unbinned signal (integer numbers)% Boris Murmann, 2002function dnl_inl(y);details = 0;            % set to 1 to plot intermediate results% histogram boundariesminbin=min(y);maxbin=max(y);numbins=maxbin-minbin+1;% histogramh= hist(y, minbin:maxbin);if (details)  figure(2);  plot(minbin:maxbin, h);  title('Raw Histogram of ADC Output');end% cumulative histogramch= cumsum(h);% transition levelsT = -cos(pi*ch/sum(h));if (details)  figure(3);  plot(minbin:maxbin, T);  title('Transitiion Levels');end% linearized histogramhlin = T(2:end) - T(1:end-1);if (details)  figure(4);  plot(minbin+1:maxbin, hlin);  title('Linearized Histogram');end% truncate at least first and last bin, more if input did not clip ADCtrunc=2;hlin_trunc = hlin(1+trunc:end-trunc);% calculate lsb size and dnllsb= sum(hlin_trunc) / (length(hlin_trunc));dnl= [0 hlin_trunc/lsb-1];misscodes = length(find(dnl<-0.9));% calculate inlinl= cumsum(dnl);% plotfigure(1);subplot(2,1,1)plot(minbin+trunc:maxbin-trunc, dnl);xlabel('code');ylabel('DNL [LSB]');title(['DNL = +',num2str(max(dnl),2),' / ',num2str(min(dnl),2),' LSB,  ', num2str(misscodes), ' missing codes (DNL<-0.9)'])subplot(2,1,2)plot(minbin+trunc:maxbin-trunc, inl);xlabel('code');ylabel('INL [LSB]');title(['INL = +',num2str(max(inl),2),' / ',num2str(min(inl),2),' LSB '])

网友(2025-02-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想请问一下是在哪里找到的Boris Murmann教授的代码呢?最近在做毕设,其中一部分需要用到matlab建模,还想照一下对应的动态参数测试的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