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你一定不想错过这个,电路设计仿真

楼主(2017-03-14):
在仿真这个电路时,红圈处的输出太高,导致上面两个pmos无法饱和,请问怎么调整让这条之路上的全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保M90饱和即可!
驱动的NMOS可以考虑BS短接,使用隔离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具体方法是啥,我刚问老师说把M92尺寸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指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吗,我调了下,不是M91的VDS占了大部分电压,就是M92的VDS占了大部分电压,数值都在1.4左右,导致其他管子都不饱和

网友:
推挽的输出级为什么要用串联的管子?什么意图?增大ro?50:1/100:1的管子能有多少ro?

网友:
你的M90和M93一个4.7:1一个0.7:1,已经不匹配了,怎么靠调M91,M92调回来?

网友:
正如Hszgl已经指出的。 电路具有“系统误差”(尺寸,电流,偏移等的“不匹配”)。 部分电路如图所示,不可能精确定位错误。 查找设备/偏移量不匹配。 祝你好运。

网友:
把M94的宽长比增大试试

网友:
求助你就求助,弄个这种标题想干啥?

网友:
求助就求助,还搞套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