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7-03-14):
lvs  command file  中的variable power_name      ground_name     有什么作用?

楼主:
懂的大神  赶紧指导一下   这个跑数模这个chip的时候好像有问题

网友:
电源地名称

网友:
定义power、ground名称,尤其是对ERC结果影响较大,tool会根据你的定义去check p-sub、nwell电位是否可能有问题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电源地名称   对跑lvs有什么影响

网友:
好像是check erc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对跑数字部分也有影响   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作用

网友:
对跑数字部分应该没影响, 只对ERC 有影响, 对数字有影响应该是其他option 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这边的情况就是吧数字部分用到的电源pin name 加上  lvs 就过了   不加就会引起模拟部分的错误   感觉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netlist 中是不是没有设置global net? 正常你也需要把数字部分的power name 加到list 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netlist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然也过不了lvs

网友:
报告贴出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开commandfile file highlight power_name和ground_name看用在什么地方就知道对lvs有什么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