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Hspice波形查看命令

楼主(2017-03-14):
用hspice做仿真,之前都是用的wv命令看波形,今天用的时候,服务器提示出错了,如图。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7-10-16):
没有任何问题,是没有license了

网友A(2018-02-18):
maybe, license file not found~

网友(2022-12-28):
所以应该怎么解决呢各位

网友(2023-05-27):
引用 网友A:
maybe, license file not found~

oh it's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