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个OT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14):
这两个OTA有什么区别?

最佳答案

网友:
我感觉区别不大,上图因为vbn是连接到偏置电路去,不会存在Cgs电容带来的极点,可能高带宽下更好做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不就是折叠共源共栅么?单侧和Vbn相连的两个管子合并成一个就是个电流源。

楼主:
第一个能替换第二个使用么?

网友:
第一个是folded cascode,一级。第二个是two-stag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有一双慧眼啊

楼主:
第一个是folded cascode,一级。第二个是two-stage.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folded cas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