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普通IO时钟抖动问题

楼主(2017-03-15):
如果将FPGA的普通I/O引脚作为16bit,1Ms/S的ADC采样时钟驱动管脚,会不会出现问题,由于抖动的影响,(FPGA的普通I/O输出时钟信号比石英晶体振荡器的抖动大吗?0.3ns???

网友:
看频率吧,你1M的时钟很慢了,一个cycle 1000ns,时钟抖动可以忽略了

高频的就不行了。

网友:
你这情况,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