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rc文件是如何写的?

楼主(2017-03-15):
各位大神,请问cadence 的.simrc文件如何书写?格式是什么样的?能否给个小例子看看?

网友A(2021-07-03):
hnlUserShortCVList = list(
            ;;; all cells from this library
            "analogLib"
            ;;; cell1, cell2 and cell3 from lib1
            ;;;list("analogLib" "cell1" "cell2" "cell3")
            ;;; all cells from this library
            ;;;list("libM") )
)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A:
hnlUserShortCVList = list(
            ;;; all cells from this library
            "analogLib"

lg.php?bannerid=198&campaignid=33&zoneid=120&loc=https%3A%2F%2Fbbs.eetop.cn%2Fthread-624059-1-1.html&referer=https%3A%2F%2Fwww.baidu.jpg

hnlUserShortCVList这个命令是怎么查到的,类似的命令怎么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nlUserShortCVList = list(
            ;;; all cells from this library
            "analogLib"

short多端器件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ort多端器件怎么弄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论坛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