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消除基准源温漂

楼主(2017-03-15):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在做一个β倍增结构的电流基准,现在要减小温漂。按照教科书做法,找两个正负温度系数的电阻,阻值匹配得当就行。那么问题来了,各位是如何设计这两个电阻的?是直接进行仿真扫描各种阻值?还是先通过手动计算?如果是先手动计算,电阻的温漂系数可在工艺文件中查到,MOS管的参数如何查询?小弟愚笨,请教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