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源

楼主(2017-03-15):
TGMG(YH%EVVX3W}[R)@5[[T.png 菜鸟求助各位大神;这个能实现产生400n,引出100n的基准电流吗,左面启动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来自一只特别菜的菜鸟。求助求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路过的大神,求指教指点

楼主:
悬赏10信元,各路大神

网友:
1、核心电路部分产生400nA很简单,调p管和电阻串即可,到时候电流要从NMOS进行copy,而不是你电路中的从PMOS引,这很基本的东西。。只要将核心电路的N28,N29的m设置为4,copy的那一路m=1,自然就得到100nA的电流了。。
2、启动电路原理:
首先上电后,假设各点都在0,那P26要先导通,使N29导通,使P20导通,从而摆脱0状态点。
电路稳定的时候,P25也将要被打开,关掉P26,防止P26&N28到地的漏电通路。
注:P25的阈值电压要高于P26的,这是最重要的要求。同时,P25和P20的阈值差不多。

网友:
启动电路没看懂,感觉启动不了呢,P28有点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因为刚开始做模拟这块,什么都没学做过,所以有很多地方不懂因为我看到有的人的电路就是从pmos那里引出来的,不理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网友B:
你电路中间有问题,电阻应放在旁边的PMOS源端,这样才能保证自偏置电流源的稳定。4楼是大神

网友:
启动电路问题不大,首先pm28 是用作电容的,当成电容就好,并且容值不能太小,这样的话,电源上电后pm28的衬底端会保持在一个零电位或较低的电位,这样就迫使pm26导通,从而开启nm28和nm29使得核心部分启动,核心部分启动后pm25导通,将pm28衬底端充到电源电压,关闭pm26,启动过程结束.
这个启动电路的关键点就是作为电容的pm28,在上电后可以将pm26栅极限制在一个较低的电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看到拉扎维书上是这样,没想到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这么一说我就有些明白了,再一次非常感谢ps:怎么感觉您是鲍老师啊

网友:
为什么28只用CGB
CGS和CGD都不用?

网友(2018-08-30):
P28接的有问题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中间有问题,电阻应放在旁边的PMOS源端,这样才能保证自偏置电流源的稳定。4楼是大神 ...

请问为什么这样稳定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