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Delta-Sigma调制器的输出位数

楼主(2017-03-15):
在一篇Paper中写到"A second order digital delta-sigma modulator quantizes this input to 6-bit output.",请问为什么输出是6比特?MASH1-1的输出不是2比特吗?拜托有知道的好心人指点一下。

网友:
Mash 1-1 是2bit,但不是说所有的 量化器 都是这样的;
有 nbit 的量化器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这是数字的DSM,多比特量化器咋做的啊?模拟的我知道是多比特的ADC。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就是数字的呀,比如 量化器输入是 0~1023,你的量化step为1,那么你能输出10bit了。。。。如果step为2,你能输出9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点意思,好像有点懂了,容我再想想,anyhow,谢谢priestszpku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