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 option问题

楼主(2017-03-15):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command file 加上这个option之后跑lvs,为什么两处分开的gnd打上gnd: 时还是会报错,而如果用metal 把gnd 连起来跑就没问题,难道还有其它的option会影响到这个option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图形界面跑的话,把Option->connect的connect nets with colon 选项选上

网友:
这个option要和“VIRTUAL CONNECT NAME **”一起用,**代表net name,也可以用“?”,代表万能匹配。
不过这个option要慎重,尤其在whole-chip整合阶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们是用的脚本跑的,很少用图形界面,以前跑的时候都没这个问题,就这个项目出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刚试了,加上 VIRTUAL CONNECT NAME "?" 这个option, 跑出来的结果跟没加这个之前的结果一样,请问还有哪些可能会影响到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 VIRTUAL CONNECT NAME你用问号做万能匹配的话,问号是不能有双引号的,特定的net名字才用双引号,即:
VIRTUAL CONNECT NAME “VDD” “VSS”
VIRTUAL CONNECT NAME ?  以上方式选其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双引号去掉跑lvs,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没有option会影响,会不会是某一个text用错了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刚才又认真的检查了一遍,确定它们是用的同一层layer,而且我发现那两个加了:的label是可以认出来的,可是仿的时候就是不连上,一个认成gnd,另一个认成一个数字的net

网友(2021-10-17):
请问一下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D:
从业以来一直不理解冒号连接的意义,多此一举嘛
既然有opt控制,那就metal A打GND,metal B打GND,用6楼说的情况做虚拟连接咯,这不是很方便吗
既然用的是脚本,把这个opt做成匹配所有同名都是可以的呀

网友(2023-03-01):
引用 网友D:
从业以来一直不理解冒号连接的意义,多此一举嘛
既然有opt控制,那就metal A打GND,metal B打GND,用6楼说 ...

这样如果别人用到你的版图,不知道这里虚连,因为默认是不会虚连的,如果你用冒号虚连,别人看到就知道你这里是虚连,会在上层把需要虚连的直接连起来

网友(2023-10-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都进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