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IIP3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7-03-15):
小弟最近在学习LNA的线性度问题,用AC-rapid IP3来仿真得到IIP3.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想知道怎么直接在output处得到IIP3的数值而不去plot出图得到结果呢?
希望各路大神不吝指教!谢过~

网友:
你先在ADE里面设置好仿真,然后仿真一遍,在plot的时候选上保存结果到以后输出,这时候你的ADE的output窗口就会有有个输出结果了,下次你仿真完成会自动弹出IIP3曲线,然后ADE 的output窗口会自动显示IIP3的值,建议你在电路的输出port加个label,因为自动plot计算时候是选择你输出port接的net名字,你调试过程修改原理图什么的保存后cadence会给那些线重新分配命名,会导致你之前plot的引用的这个net名字不对,所以最好打个label,强制把这条线名字固话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