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最近使用innovus遇到了这个问题,求问各位大神

楼主(2017-03-16):
菜鸟一枚,最近使用innovus遇到了这个问题,求问各位大神。ERRORENCCK-1044)ue to earlier errors,failed to generate consistent RouteType FE_CTS_DEFSULT

网友:
你应该检查整个log,这个提示说的是由于更早的错误才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说的是LEF的问题,这个我还要去改这个文件吗?

网友:
如果真的是lef问题,那就可能需要修改lef,也可能需要修改一些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f定义了10层,cap只有9层。在问一个问题,M10 为什么用AP 表示

网友:
看你的意思是你们的工艺是9M1T, 也就是 9 thin metal layers +  1 top thick metal, 这顶层的厚金就是AP,而一般来说你的mom cap 不会用到AP

网友:
对不起,我说的可能有些问题,可能不是9M1T, AP层应该是铝层,9M里不知道有多少thin metal 和 thick metal,AP层不会做cap用,但可以做power grid用,因为比较厚,所以电阻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2-10-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