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define_routing_rule中-taper_level选项是个什么概念啊?谢谢

楼主(2017-03-16):
如题,define_routing_rule中-taper_level选项是指啥啊,taper是啥意思啊?谢谢先~~~

网友:
顶一个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
我查到了, taper指的是nandefault routing rule的net到M1或者M2 pin的时候需要有一段很细的default routing rule的netshape去连接。taper指的就这这段netshape,你说的taper level是在ICC中存在的选项。现在ICC2已经弃用了。原来的意思指的是taper是不是根据pin去taper。还有是不是根据pin的fanout去选择tap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呢~~~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