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PR的过程中,应该什么时候加spare cell?

楼主(2017-03-16):
在PR的过程中,应该什么时候加spare cell?请问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spare cell直接由前端设计人员在RTL中加好,并一起综合得到网表给到后端PR。因为spare cell主要用于功能改版,前端设计人员更加清楚自己的设计,哪些存在bug可能性大,哪些功能将来可能需要改进,按需加入合适类型和数量的cell。如果由后端来加spare cell,似乎没有太大依据,只能根据面积凭感觉加。
我主要是做前端设计和综合的,懂一点后端而已,说错了请谅解,哈哈

网友:
没啥用,不加。

真要加,也是用ECO Kit

网友:
place之后加,会在整个数字区域加的比较均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迷惑,在placement后,std cell 都放完了,再去加spare cell,还怎么保持均匀呢?应该在placement之前加吧?是不是我考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太不懂前端诶,我想,既然前端知道哪个地方会有问题,为什么不改好之后再交给后端呢?还是有些bug,前端人也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只是在后端实现时,才会发现这类bug?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are cell用于wafer out之后发现bug的改版,使用预留的cell,改金属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清楚了,但是我做项目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ICC试图去走长的net,这样就能减少via的数量?就算net拐了很多弯,也是可以的啊,也不用via啊,net拐弯越多?用的via越多?不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are cell就是为了以后做ECO预留的,有时候流片出去mask层已经给foundry了,当测试人员测试到有bug,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spare cell了,mask层不动,只动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