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

楼主(2017-03-16):
各位大神,小弟第一次用modelsim做后仿真,遇到下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恳请各位大神无私的帮助!下图是后仿真出的波形,可以看出除了时钟有波形,其他信号都是0,但下面的提示并没有说有错误,就有一个警告,在网上搜了资料,还是没找到解决的办法,请各位大神提供一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看看复位信号是不是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