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std cell的all inputs必须tie to logic 0 or 1

楼主(2017-03-16):
请问,为什么std cell的all inputs必须tie to logic 0 or 1?而spare  cell 要tie 到logic 0?

网友:
std cell的input是tie0还是tie1是由前端设计决定的,不是随便接的。
spare cell是tie0还是tie1,个人以为都可以并无决定性影响,一般认为tie0省点功耗而已

网友:
楼上说得对,没有必须这一说法,看前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受到您的回复,
std cell的input是tie0还是tie1是由前端设计决定的,不是随便接的。
spare cell是tie0还是tie1,个人以为都可以并无决定性影响,一般认为tie0省点功耗而已

我的疑惑是:第一,std  cell的input pin和output pin都是接信号net啊,为什么前端要接到tie 0/1 ? 目的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tie 0就省功耗了?

网友:
第一个,比如前端设计assign d=a&b&c,假设综合电路只有四输入与门,就相当于d=a&b&c&1,电路中其中一个与门输入端是tie1的,另三个输入端接net的a、b、c。如果这里改成tie0逻辑就完全错了,所以说std cell的输入是有前端的逻辑功能设计决定的。

第二个,是不是会省功耗我不肯定,你也不用深究啦,因为这里tie0还是tie1真的不重要,即便真的省功耗,就spare cell这一点点逻辑,功耗九牛一毛。就跟做设计时,如无特别需求,大家更习惯性地将寄存器复位值设0而不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为什么输入pin不可以floating,但是输出pin却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浮空,首先会漏电,其次输出不确定,功能不正常。如果有输入端浮空,前后端流程的设计规则都会报warn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