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clk综合和实现错误问题求助(Xst:2035和Error:ngdbuild:924)?

楼主(2017-03-16):
论坛里的各位好,我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使用PLL做时钟分频时,输入时钟是100MHz,分频得到两个时钟,分别是16MHz和8MHz,但是在综合和实现中的Translate中出现了Xst:2035和Error:ngdbuild:924的错误问题,具体描述如下:

1)在综合时,出现Xst:2035 - Port <clk> has illegal connections. This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input buffer and other components的错误,经过查找网上资料,我照网上的和Xilinx论坛里面的进行修改了,也即将Xilinx Specific Options中的iobuf后的勾勾去掉,然后进行综合,此时综合正确。

2)但是我在综合无误后进行实现(Implement)时,又出现了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 is driving non-buffer rimitives的错误,虽然网上也有说改正办法,但是我没有看懂,这里我就不知道怎么改了,还请论坛里的大神指导指导,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PLL的输入管脚是不是必须接在全局钟引脚上?

楼主:
回复 2# huster 请问我绑定的是110T的开发板子上的X1用户时钟引脚,这个应该会自动调用全局时钟引脚吧?另外,我看到一篇资料,说“从全局时钟管脚输入的信号必须经过IBUF元,否则在布局布线时会报错”,但是我在综合的时候已经去掉了输入输出buffer了(iobuf)啊,那后面的实现(Implement)肯定就不满足条件了啊,这又如何是好?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
主要问题出现的地方应该没找准。首先,应用PLL输入时钟不能有用作其他用途,所有的应用时钟都从PLL产生的时钟上面来选取。所以你的100M时钟是否就是晶振直接输入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我的PLL输入时钟没有用做其他用途啊,我的100MHz时钟就是晶振,其他内部模块的时钟全部是用PLL分频出来的时钟,也就是16MHz和8MHz,供给SPI和滤波器用……您觉得还有其他可能性吗?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9-05-29):
我是用chipscope里加入了外部直接输入的一个时钟信号,出现的这个错误(ngdbuild:924),
从chipscope里去掉直接输入的这个port clk,用他BUFGP后的信号,错误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