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优化VCO中capbank的噪声

楼主(2017-03-16):
最近设计LC VCO,发现capbank的噪声比较大,请问一般怎么优化,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频率?

    一般说来20G以下,Cap的噪声很小。

    VCO相位噪声来自于电感Q,和MOS 管子。

    MOS 管的噪声贡献主要为两处:

    1. 两个MOS 管饱和区时,电流热噪声
    2. 一个MOS 管进入triode 区,tank 通过这个管子 的能量泻放(loaded Q)

    Flicker Noise 又是另外的理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4G左右,主要是cap里面的提供偏置的管子之类的,也有可能是我的capQ太小了点,只有电感Q的两倍左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实在太小了,调到10倍以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倍是不可能了,能有个4倍我就谢天谢地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2-06-24):
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06):
很多时候,提升VCO的输出幅度,减小tank里面的谐振电感L,可以提升VCO的相位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