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hspice 多线程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3-16):
各位,大家好。
这几天跑版图后仿真,带寄生参数的网表就14M大小,跑不动了,之前,前仿用hsp2010.03 -mt 4 速度还可以,现在后仿几乎跑不动了,一天只能跑1ms左右。
机器是i7 四核8线程,但是每次hsp2010.03,hspice -mt 8 都只有4个线程在跑,另外4个在休息,我查了一下是lic不够。请问大家有支持8线程的lic?
另外,今天安装了hsp2015.06,但是lic一直不能用,请问大家有hsp2016.05能用的lic?
或者大家能告知一下支持8线程能用的hsp版本?
我用的scl 旧的是10.9,新的是11.9,但是两个版本的scl,hsp2015.06 lic 都checkout不出来。而且hostid都变了。很奇怪。

楼主:
这事情解决了。换个hsp2013解决了。
hsp2010 不管32位还是64位,最多只能开启4个线程。
用hsp2013,hspe32位不能开启8线程,试了hsp64,成功开启8线程。lic用的还是hsp2010的。看来lic是通用的。
完整指令:
hspice64 -mt 8  -hpp -i aaa.sp -o aaa
接下来就是申请购买一台双20核cpu的主机了,40核80线程。。。

网友:
建议使用 -hpp -mt N, 速度会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