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25双系统开机顺序更改

楼主(2017-03-16):
旧版中/boot目录中可以通过更改grub.cfg中default=0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新的版本中文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修改方式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回答,这里我也写出我自己的一种。首先打开/etc/default/grub文件,这个文件用于生成grub.cfg文件。文件中:
GRUB_DEFAULT=0 ==>用于设置启动项,按grubenv中的顺序。如果设置为saved 就是默认上次启动项。
GRUB_TIMEOUT=5 ==>用于设置开机时间。
我们将上述两个选项按我们需要的方式更改以后,通过 grub2-mkconfig命令可以生成新的grub.cfg文件。
但是有时grub.cfg文件并不更新,所以此时我们需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输入 grub2-mkconfig>grub.cfg  这样重定向后我们就得到了新的文件。
将其放到/boot/grub2 ( /boot/efi/EFI/fedora/也行)目录下即可。这样重启后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关于更多的/etc/default/grub文件的讲解可以参考如下:
GRUB_DEFAULT=0 ->设置默认启动项,按menuentry顺序。比如要默认从第四个菜单项启动,数字改为3,若改为 saved,则默认为上次启动项。
GRUB_HIDDEN_TIMEOUT=0
GRUB_HIDDEN_TIMEOUT_QUIET=true ->隐藏菜单,grub2不再使用,不管
GRUB_TIMEOUT="3" ->设置进入默认启动项的等候时间,默认值10秒,按自己需要修改
GRUB_DISTRIBUTOR=`lsb_release -i -s 2> /dev/null || echo Debian`
GRUB_CMDLINE_LINUX_DEFAULT="quiet splash" ->添加内核启动参数,这个为默认
GRUB_CMDLINE_LINUX="noresume" ->手动添加内核启动参数,比如 acpi=off noapic等可在这里添加
# Uncomment to disable graphical terminal (grub-pc only)
#GRUB_TERMINAL=console ->设置是否使用图形介面。去除前面#,仅使用控制台终端,不使用图形介面
# The resolution used on graphical terminal
# note that you can use only modes which your graphic card supports via VBE
# you can see them in real GRUB with the command `vbeinfo'
#GRUB_GFXMODE=640x480 设定图形介面分辨率,如不使用默认,把前面#去掉,把分辨率改为800x600或1024x768
# Uncomment if you don't want GRUB to pass "root=UUID=xxx" parameter to Linux
#GRUB_DISABLE_LINUX_UUID=true ->设置grub命令是否使用UUID,去掉#,使用root=/dev/sdax而不用root=UUDI=xxx
# Uncomment to disable generation of recovery mode menu entrys
#GRUB_DISABLE_LINUX_RECOVERY="true" ->设定是否创建修复模式菜单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