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C振荡器的电容能用MOS电容么?

楼主(2017-03-16):
库里的金属电容用不了,工艺厂让用MOS电容,RC振荡器电容用MOS电容有哪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一个于已经工业化的技术来说,它所使用的idea并非来自近些年的paper,有些用的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技术。比如我们所谈论的OSC,其主要电路结构来自MAXIM、至今还是Silicon and Crystal Oscillators下卖得很好的一款产品。对于这种成熟的产品来说,我们获取内部电路的途径主要通过patents、white paper、Application NotesTutorials、甚至datasheet、User Manuals。其中patents是我们最常用的途径,当然如果不确定的话也可以解剖一颗芯片借以比照,无论如何我都建议通过前面的手段获取,因为其中有大量关于工作原理的文字描述。
顺便安利一下 freepatentsonline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也在设计这个张弛振荡器吗?我也最近在看这个电路,有想法的话,可以交流一下,QQ=694177168

网友:
MOS电容特点就是密度高,所以非常省面积,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非常不准确,如果你的震荡频率精度要求不高 可以考虑

网友:
MOS电容主要是容值误差大,同时当电压较低时容值比较小且与电压相关。

楼主:
一般情况下,mom电容和mos电容的振荡器精度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C1 C2使用PMOS电容,保证VDD-VREF>VTH_P,PMOS沟道反型。MOS管的栅氧层厚度一般随工艺角变化±10%,Cgg也就±10%。相比pip或者mim的±20%,精度是有优势的,当然这里不考虑栅极漏电。

网友:
C1 C2使用PMOS电容,保证VDD-VREF>VTH_P,PMOS沟道反型。MOS管的栅氧层厚度一般随工艺角变化±10%,Cgg也就 ...
引用 网友B:

mos电容精度没这么高吧,而且漏电很厉害的

网友:
回复 8# phoenixson 我在0.18um以上工艺使用

楼主:
回复  phoenixson 我在0.18um以上工艺使用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HHGRACE0.18量产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um HHGRACE 量产,传不上图片,给你个地址是测试数据
http://a3.qpic.cn/psb?/V11W36Y82nIYvq/Z*jSnxWQBKfPaXjIVIIBLBl660gyfrgdGW6R5r0VFvY!/b/dB8BAAAAAAAA&bo=gAJvBAAAAAAFB80!&rf=viewer_4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个图也要审核,去我QQ空间手机相册里看测试结果93096663。HHGRACE 0.18UM 量产

网友:
首先MOS电容的话,电容值随两端电压变化而变化,尤其是两端电压低于0.7V。但是MOM电容,容值基本不随两端电压变化。精度的话,MOM的绝对值精度比较差,但是比值精度比较高。而MOS电容,由于Vth变化,直接影响输出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你怎么设计

网友:
做得不錯!

請問40K/8MHz OSC 的耗電流如何?
針對溫度變化,是否有作充電電流溫度補償??

感謝答覆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S 可以做到+—10%

网友:
回复 网友D:

40K振荡器,耗电850nA,其中的偏置电流源消耗了一半以上的电流。40K没做初始精度校准和温度系数校准。这是MPW的测试结果,看着比较好可能是因为运气。随后量产测试在37K~43K之间,当然我们并没有要求比较高的精度,±10%即可。
8M振荡器,耗电240uA,其中有初始精度校准(调整电流),温度系数校准(调整R+和R-的比例)可到50~100ppm。

楼主:
回复  sunjimmy

40K振荡器,耗电850nA,其中的偏置电流源消耗了一半以上的电流。40K没做初始精度校准和 ...
引用 网友B:

温度系数 可到50~100ppm。
是指频率随温度的变化在0.00005到0.0001Hz?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ppm/℃,每摄氏度百万分之(50~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带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靠R+ R-温度补偿就可以做到100ppm?
    张弛振荡器?8MHz?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意思是不同材质电阻的温度系数匹配度很依赖工艺,也要看Model准不准;再一个比较器的失调、延时也会对温度系数贡献蛮大的。

网友:
问题:
要考虑电压系数,及coupling电容
优点:
单位容值大,变异小,参考MOS管tox变异
故:低频且精度不高的频率可以考虑使用MOS电容,如:2MHz,±50%变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需要通过校准R+,R-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无比较器延时的环路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芯片回来后再次对R+ R-比例校准吗,还是设计跟生产出来基本就是对的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分享下具体电路结构或paper,学习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存疑的问题,我们目前还在探索,设计校准位的时候我们会假设R+(SS),R-(FF);另一种情况R+(FF),R-(SS);这是两种极端情况。校准需要能够将它们拉回。当然这是一阶温度补偿的方法,尚无法实现二阶温度补偿。电阻温度系数与工艺更深层次关系,目前尚不清楚,其老化过程目前也尚不清楚。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温度系数校准与初始频率校准,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两者对频率影响的相关性,应该越小越好。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是带着的。
引用 网友B:

温度系数是指多少度到多少度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不错。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0%还是不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到50~100pp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温频率会下降比较严重,可以通过一个温度传感器在85°以上补偿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why not, you can add calibration

网友F(2023-02-24):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0%还是不难的

请问您说的是不带校准下绝对输出频率精度在±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说的是不带校准下绝对输出频率精度在±10%?

频率偏差还包括电阻的工艺偏差

网友G(2023-07-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高温频率会下降比较严重,可以通过一个温度传感器在85°以上补偿一下。 ...

最近在做这个osc,高温频率确实下降的很厉害,请问是为什么?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存疑的问题,我们目前还在探索,设计校准位的时候我们会假设R+(SS),R-(FF);另一种 ...

使用正温度系数R+和负温度系数R-的串并联组合可以产生抗工艺变化更好的低温漂电阻。即便在R+(SS)R-(FF)和R+(FF)R-(SS)的极端条件下一样可以获得较低的温度系数,这条路终于趟通了,方法是在一次组合的基础上再做二次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在做这个osc,高温频率确实下降的很厉害,请问是为什么?求教

可能是栅氧化层漏电

网友(2023-10-31):
不建议采用MOSCAP,

网友:
不建议采用MOSCAP
(1)MOSCAP的容值随压差变动,当然这不会影响OSC频率,只是设计上有点麻烦
(2)MOSCAP的温度特性,这个是最需要考虑的。MIM或者MOM基本无温度偏差,是OSC优选器件
(3)MOSCAP的高温leakage,这个必须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