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IO电位比电源电位高时ESD的设计

楼主(2017-03-16):
求助:芯片VCC为3.3V,其中一个IO的输出信号为4.5V到2.1V的近似方波。
这种情况下,按一般ESD结构,该IO处有一个二极管形式的PMOS到VCC,一个二极管形式的NMOS到GND。
问题是:PMOS的G,S,B都接在VCC上,为3.3V,D接在IO上,为5V到2.1V,这种情况下,PMOS不能可靠关断,会产生漏电流。
请问,这种情况下的ESD应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
Marcel J. M. Pelgrom and E. Carel Dijkmans, "A 3/5 V Compatible I/O Buffer", IEEE JSSC, VOL. 30, NO. 7, 1995

网友:
提示下:用两个二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floating nwell, nwell电位通过一个电压选择器由io和vccio的最高者提供。

网友:
    只对GND做ESD设计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楼主(2017-07-10):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过论文豁然开朗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