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组合赋值,同样变量复制多份 这是什么需要?

楼主(2017-03-16):
看到一段代码把寄存器去复制多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用,一般什么场景需要?下面是写的测试代码,如果a发生变化,b就是4个a....

module AnyTest();
      reg a = 0;
      wire [3:0] b;
      assign b = {4{a}};
      initial begin
        #300 a = 1;
        #300 a = 0;
      end
endmodule

网友:
为了匹配位宽,a 位宽 1bit, b 4bits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a需要控制的信号较多,为实现考虑,将其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