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把spice model文件转换为spectre使用的model文件

楼主(2017-03-17):
最近因为一个项目,使用一个新的工艺,结果这个工艺没有提供spectre使用的scs格式的文件库,而只提供了spice的工艺库文件;花了半天的时间去转换,其中发现一些问题,现在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给记录下来,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同学;
使用spectre仿真电路的时候,一般需要工艺厂提供scs格式的库文件,这个相对spicelib文件;cadence32位系统中内置了从spice转换为scs格式的命令spp;参考一下格式:spp –convert <spice.lib>*.scs

注意上面需要有尖括号,还有需要把
spice.lib*.scs更换为自己指定的文件,以上命令如果能用spectre就一般都可以直接运行该命令,意思就是把spice.lib文件格式转换为想要的scs文件;
在转换的过程中,我还遇到了输出以下一大堆的错误:

".--FATALERROR--// SPICE Reader : "Netlist", Line 85 : Syntax error causedby"
is an unknowncontrol card and will be commented out.card .param

以上只说出一部分错误提示,实际是输出一大堆;后来通过dos2unix这个命令先把spice.lib文件转换为unix格式的文件,原因是cadencespp不能打开在windows下编辑过的文本文件,需要先转换为unix格式的文本文件;dos2unix需要自行安装该软件,我先使用命令yum install dos2unix,后来系统提示无法找到dos2unix-3.1-37.el6.i686.rpm安装包,没办法,我的linux不能自行上网,我又单独从网上下载了这个文件,用百度去搜索上面的文件,并下载下来,然后放到linux下面去,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rpm –ivh dos2unix-3.1-37.el6.i686.rpm,安装好了就可以使用dos2unix,使用这个命令比较简单,只要输入dos2unix spice.lib就可以了,该命令会自动把原来的文件改写一遍,文件不会产生新的,还是原来的文件名,就是格式改变了,接下来就可以使用spp来产生需要的scs格式的文件了,反正我开始遇到的问题,通过上面的方法就解决了,顺利产生了文件,可以打开scs看看;但是我后面仿真又发现了问题,当仿真的时候,即使设置好了scs的路径和section,但是还是提示:xSPICE Reader fail SPICEReader log file:"input.spplog",但是到home的目录里面查看input.spplog文件,却是一个空文件,没什么提示;后来我再比较已经可以使用的scs文件与我们产生的scs文件,发现原来在scs格式的文件里面,还包含了以下的语句:include “spice.lib”,但实际的应该是include”spice.scs”;把所有的这个include全部修改成当前的scs格式的文件名称,就可以正常仿真了;所以可能是spp在转换的时候,文件名称并没有想应该的改变;

网友(2019-05-09):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啦.
全面dos2unix .lib  和 .mdl文件后,
用spp转换后,仍然不能用Spectre仿真.
恳请能者指点,谢谢!

网友(2020-06-04):
这个能修改model吗

网友(2022-01-2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用了dos2unix转换格式后再spp,错误少了很多,但是仍有一些
".--FATALERROR--// SPICE Reader 的错误
剩下的错误好像是.lib文件里一些内容无法被spice  reader识别,请问楼主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以下是我的报错与.lib文件报错的位置
万分感谢!

网友(2023-09-12):
很有帮助,感谢感谢

网友A:
其实根本用不着转换,较新版本的spectre原生支持spice格式的网表
只要在文件开头添上一句“simulator lang=spice”就行了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A:
其实根本用不着转换,较新版本的spectre原生支持spice格式的网表
只要在文件开头添上一句“simulator lang= ...

你好,请问是添加在哪个文件勒,可以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