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概念问题

楼主(2017-03-17):
想请教一下DC综合里面Hierarchical 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是指top->moudle1、moudle2...->submoudle1、submoudle2的话,那么ungroup以后全部打破层级的话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所有模块都在一个层面上? 这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打破层级后,综合面积会小一点,因为是整chip打平后优化,但缺点是因为不再有层级结构,原本的模块端口信号都变成了内部信号,如果在post仿真中发现bug,不利于debug追踪信号。

网友:
不利于eco,点事面积会小,时序上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