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arRC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7):
做完了StarRC的lab,StarRC的lab的Milkyway的工程是执行ICC出来CEl文件。请问各位大佬,如果我提供CEL文件。只提供ICC出来的GDS文件能不能进行抽取?以及怎样实现

网友:
没怎么用Milkyway的方式来提取参数, 我比较喜欢用def 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到的?脚本可以提供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吃gds可以抽取,上solvnet找个flow

网友(2017-04-17):
关于startRC的脚本工艺厂一般和itf 或者nxtgrd 文件一起提供的你可以参考

网友(2021-08-18):
你好,starrc的lab可否提供下,感激不尽。扣扣996374873

网友:
可以提供下starrc的workshop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