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概几根600*0.3u的metal浮空有什么影响没有

楼主(2017-03-17):
rt,是在55nm的工艺中出现的,因为dummy metal 我们一般也只有3*3,左右的大小,这个算下来面积有点大,不知道有什么影响没有,在制作过程中收集电荷还是挺厉害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floating 呢?接地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为了增加density加的吗?你的design rule有提到过天线效应没有?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只是单纯的讨论这个有没有影响,单独的一根浮空线是不会check ant的。

网友:
这个没有试验数据,也只有流片了才知道有没有影响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觉得这得结合整个电路和版图来看了,像楼主说的这种大面积悬空会收集电荷,碰到有敏感的走线寄生了大电容估计会有影响的。

网友:
会有像收集电荷、RC等情况,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建议避免。

网友(2025-03-18):
请问楼主后来流片有产生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