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MS函数悬赏

楼主(2017-03-17):
各位中午好
      今天用瞬态仿真芯片整体功耗,电源电流在+1uA和-1uA之间变化,想用RMS函数,计算观察电源电流的真实值,但报错:RMS函数不能识别纯数字类型的数据:“unknown scalar data type nil  express.............."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取绝对值abs,再平均average

楼主:
先取绝对值abs,再平均average
引用 网友A:

        解决这个问题了。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由于这个芯片的环路问题,在某些工艺角会导致电路上电后,有振荡。
    由于仿真时间太长,我把进程Kill掉了。
    后面看结果,虽然能看到前段时间仿真结果,但数据会有问题,导致不能采用RMS函数计算。

    如果让其仿真,自动结束后,RMS函数可以计算

楼主:
怎么转金币?

楼主:
怎么转金币?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原因是:
    在IC51平台下仿真,要存储电流信息时:
    如果采用分布式仿真,RMS函数就不可使用,并报上面的错误信息;
    如果采用Local仿真,RMS函数就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