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616 画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7-03-17):
各位大神,

请帮忙,解释一下cadence IC616 里的:

1. VIA

2. Fluid Guard ring

3. MPP Guard ring

4. Slot

5. Multipart path

6. Fluid Guard ring MPP Guard ring 有啥区别?

7. Multipart path SLot 什么时候应用

如何正确操作以上功能? 是否有参考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
1. VIA         这个是金属与金属连接的孔,design rule可以找到的

2. Fluid Guard ring   不清楚。

3. MPP Guard ring     可以理解为包含多个层次的阱/衬底的接触环

4. Slot        开槽,一般是金属过宽才会需要,design rule应该可以找到

5. Multipart path   与3类似

6. Fluid Guard ring MPP Guard ring 有啥区别?   不清楚

7. Multipart path SLot 什么时候应用  看design rule工艺文档

如何正确操作以上功能? 是否有参考资料?  先看看工艺文档,找不到再问

非常感谢

先看看工艺文档,找不到再问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3-09-20):
补充2楼 2/6点:
FGR 和 MPP GR 还是类似,不过前者更具灵活性。
1. 前者调节 GR 宽度更为方便灵活;
2. 前者是pcell,后者是path. GDS在导来导去的过程中,前者会呈现 cell 的状态,方便后续修改;后者容易呈现打散的状态,修改起来没那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