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拉扎维书上一问题求解!!谢谢大家

楼主(2017-03-17):
拉扎维教材中负反馈共源级电路输出电阻求解时为什么没有考虑Rd,但是在后面共栅电路中求输出电阻时候为什么又考虑Rd了?求解!!!大神可否解释一下!!

楼主:
教材中负反馈共源级电路输出电阻求解时为什么没有考虑Rd(图2,3),但是在后面共栅电路中求输出电阻时候为什么又考虑Rd了(图1)?求解!!!大神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电路分析基础》,求戴维南等效时,以什么视角来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指导一下?前辈 。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输出电阻的定义是什么?输入接地时,从VOUt点看上去不就是Rd和从管子漏极看进去的电阻,两个电阻并联,都是从VOUT点到地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你看上面那个共源级负反馈的,他的交流模型图为什么没有画出Rd呀?

楼主:
求助                     大神们

网友:
图3.22的小信号图默认负载为内阻无穷大的恒流源(没明确说)。
和图3.24对比起来看就明白了。
(别光看图,看字,这不是漫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我理解没算Rd的他可能想的是mos管的输出电阻,第二个考虑的应该是总输出电阻所以有rd了